有没有负2.5V的电压基准芯片?

楼主(2010-02-28):
+2.5V的电压基准芯片倒是经常见,
   请问有没有-2.5V的电压基准芯片?我在网上搜了,好像没有,有没有人做过类似的设计。
  我需要得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电压,包括在负范围内。谢谢!

网友A:
多用个运放,把正基准变成负基准就行了。

楼主:
2楼的朋友是不是下面这个意思?输入+2.5V由参考电压提供,输出-2.5V,好像不行哎
能否发个示意图?(附:另一不用运放输入都已接地)

网友A:
  1. 好像不行哎
怎么个不行法?
芯片坚决不肯输出-2.5V?

网友A:
对-2.5V这个特殊值,可以用TL431实现。

网友B:
用TL431怎么实现呢

网友A:
REF端和CATHODE端接地,ANODE端经限流电阻接-5V。

网友C:
用LM336或LM236,2.5V并联电压基准,可以直接输出-2.5V,而且只需要一路负电源。

网友D:
直接有TL431反过来接不就行了

网友A:
9楼:
反接可不行,只能“平移”。

网友E:
9楼:
反接可不行,只能“平移”。
引用 网友A:

基于稳压管的电源参考都可以这么搞
这东西产生的就是个电压差值而已

楼主:
回2楼朋友
按如上图的接法,输出是正的1.66V。
后按你说的TL431的接法,已经实现,稳定性还比较理想。
非常感谢。

楼主:
仍谢谢关注的其他朋友

楼主:
我电路中还需要用到+5V和+2.5V 的电压基准,我选用的是LT公司的参考电源芯片,不过还没拿到手。也不知道性能跟431相比怎么样?还是专用参考电源芯片有自己的优势?
我想问一下,一般对于+5V和+2.5V 的电压基准设计,都怎么设计?
因为看了431的说明书,发现外围电路挺简单的,而且稳定性也好,应该也可以用。

网友A:
用什么电压基准芯片,看你的要求。
TL431的稳定性(温度系数)不是很好,但价格便宜,容易买到,适用于要求不是很高的场合。
TL431也可以用于要求5V的场合,只需要两支相同的电阻。这两支电阻若是同批次(同一盒),则根据经验,温度系数很接近,因此不必用低温度系数的精密电阻,普通电阻即可。

楼主:
我今天用5位半的万用表测,结果在不带载的情况下稳定性还可以,不过时间长了还是有逐渐增大的趋势,只是比较慢。
我的应用要求比较高。而且电路本身对温度敏感。那TL431是不是就不合适了呢?

网友F(2015-09-28):
楼主还在吗?想问下当年-2.5V到底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