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教-串口通讯的最高速度可达到多少?

楼主(2010-02-28):
求教-串口通讯的最高速度可达到多少?

网友A:
异步通信一般50~9600bit/s,同步更高些

网友B:
看做什么了

楼主:
做大数据量的通讯,不知能否满足要求。速度大概要求840Kbit/s

网友C:
做大数据量的通讯,不知能否满足要求。速度大概要求840Kbit/s
引用 楼主:

PC机不支持了吧?还不如用USB的了

网友D:
比较早的规范是最高115200,那时候技术还不行。现在的话就没有上限了,主要还要看通信距离、环境噪声干扰等,因为收端要采样,并且是异步模式,时钟不能很匹配,所以波特率不能太高。说白了,就是误码率和速率的这种,看项目需求了

网友E:
现在的话就没有上限?胡扯

楼主:
哦,谢谢楼上各位!同步通信为什么要好些呢?
要求的通讯距离不远,4米以内吧

网友F:
同步通信速度更快,但设置复杂

楼主:
同步能够快到多少?

网友G:
没有特别需要,建议不要太高,我一般用9600

网友H:
请问你的用的是硬件还是软件实现,如果是硬件,那就看硬件资料能否支持这个速度好了; 如果是软件的话, 那么你的芯片速度要在 非常高才行, 840Kbps的速度, 大约在 1.19us/bit ,你可以粗略算一下

网友I:
不可能无限制地高了,肯定要受限的,我觉得说没有上限是鬼扯

网友J:
这个还真不好说

网友K:
我目前知道的最高的是115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