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orcad仿真震荡器,却无法起震

楼主(2010-03-01):
rt,按照网上的说法,选上Skip the initial transient bias point ....就行了,可是还没有反应,只是在0s时多了个脉冲
还请高手赐教

楼主:
我用示波器试过,是有波形的

楼主:
最上面那个图的电容应该是10nF,这是改过后的波形

楼主:
图发不上来,不过波形几乎一样

网友A:
你的反馈回路都接地了,还振什么呀。

楼主:
就算是不接地它也不震啊,只不过输出电压维持在2.2449V了

网友B:
你用LTspice仿真试试看,因为门电路毕竟一般用在数字电路中,用它的模电用途未必所有的仿真软件都会有正确的结果,我在Multism里试验过,好像也白搭,自己搭个电路试试看就好了

网友C:
你需要改变电源为有跃变的电源,或者给电容设个初值,百度之

网友D:
同意8楼,以前遇到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