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图中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0-03-01):
(无正文)

网友A:
A高B低是不对的,应相反。4148和LED串联用于钳位AB间的最大电压。

楼主:
A高B低是不对的,应相反。4148和LED串联用于钳位AB间的最大电压。
引用 网友A:
A高B低是对的,用于检测按键。没有键按下则A低B高,如此反复。钳位AB间的电压,有点不明白哎

网友A:
那你需要提供完整电路。

网友B:
不太明白“有键按下的时候A高B低”,如果一直是B高A低就容易理解了。请楼主出示详细的电路

楼主:
不太明白“有键按下的时候A高B低”,如果一直是B高A低就容易理解了。请楼主出示详细的电路
引用 网友B:
B高A低的话AB电压只有发光二极管和4148两端的电压了,每个按键对应5V,4.5V,。。。所以让4148反向截止。但我觉得发光二极管不是也可以截止的吗,那4148可不可以用电阻代替或者直接拿掉呢?

网友C:
两个串联的二极管换下方向吧

网友D:
我猜可能是这样工作的:(B口是一个多功能IO口)
采用分时控制,B高A低时纯粹是亮LED.
A高B低时,会检测B端的压降或什么的(AD口?),不同的键按下,
在B端产生不同的压降.
可能怕LED反向耐压不高,为了在不按键时能在B产生0压降(0输入),
所以加上了二极管.

楼主:
我猜可能是这样工作的:(B口是一个多功能IO口)
采用分时控制,B高A低时纯粹是亮LED.
A高B低时,会检测B端的压降或什么的(AD口?),不同的键按下,
在B端产生不同的压降.
可能怕LED反向耐压不高 ...
引用 网友D:
何工理解得很到位,可是最后一句话我有点不明白哎,如果反向耐压不高的话可以接电阻啊,而且也不用考虑极性,多方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