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103的GPIO等几个问题

楼主(2010-03-01):
最近开始搞stm32开发项目,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GPIO的设置,输入和输出怎么切换啊?比如在做模拟I2C时,SDA脚作为数据口,有输入也有输出的时候,怎么切换的,我网上看了一个stm32的例程,好像没有切换输入输出模式,直接用GPIOB->IDR来得到输入值,这样可以吗?
2.stm32初始化部分程序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呢? 另外各位一般是用lib库函数还是别的方法进行GPIO、RCC、ADC、USART等的设置呢?
3.ADC的用法,怎么用最合理?我现在做三相电压和电流交流采样,并且用到内部测温传感器。

网友A:
1、如果你仔细看了他的库函数的使用,就知道IO口的配置可以选为输入或输出
2、注意什么问题,看例程就好了,实在找不到例程的话,可以装个IAR什么的,里面有EXAMPLE
3、不解。。。何为怎么用最合理,看具体需求,精度,速度都是需要考虑的地方

网友B:
1.GPIO的设置,输入和输出怎么切换啊?比如在做模拟I2C时,SDA脚作为数据口,有输入也有输出的时候,怎么切换的,我网上看了一个stm32的例程,好像没有切换输入输出模式,直接用GPIOB->IDR来得到输入值,这样可以吗?

答:用户在应用中,如果需要使用一个GPIO既要用作输入也要用作输出的,可以将该引脚配置为Output-OpenDrain,同时在引脚上连接一个上拉电阻,用户在使用中即可将它用作(准)双向输入输出口。
    输出时: GPIOx->OIDR =输出值;
    输入时: 变量 = GPIOx->IDR;

2.stm32初始化部分程序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呢? 另外各位一般是用lib库函数还是别的方法进行GPIO、RCC、ADC、USART等的设置呢?

答:stm32初始化部分程序要注意是使能相应的外设的时钟,尤其要注意使能相应的GPIO的时钟,有些功能要使能AFIO的时钟。通常的配置应按照软件库例程的方法配置,但是NVIC的初始化最好在所有的外设初始化完毕后在进行。

3.ADC的用法,怎么用最合理?我现在做三相电压和电流交流采样,并且用到内部测温传感器。

答:关于ADC的用法,如何最合理?这个问题要根据你的实际应用来设定,不同的应用,其使用的合理流程是不一样的,就是三相电压和电流交流的采样,不同的产品上也会不一样。

网友C:
楼上说得好明白

网友D:
简直太详细了

网友E:
NVIC的初始化为什么要在所有外设初始化完毕后再进行呢

网友F(2011-09-17):
不错讲的很好啊

网友G:
跟7楼 问题一样

网友H:
俺也来顶一下。。。的确说得很清楚了。。。上面讲的是最好是在所有外设都初始化OK到再初始化NVIC,而不是一定要将NVIC做在最后嘛。。至于为什么最好,就要请教上面的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