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位器的误差处理

楼主(2010-03-01):
这个电位器的误差是5%,现在我想修改为10%,以降低成本。
欢迎大家提出意见.

注意:因为各位需要我贴出原理图,所以顺从天意.

网友A:
奇怪,为什么不贴电原理图,却贴电路板图。

网友B:
这就是传说中的牛人了,不用原理图,直接画PCB……

楼主:
请教Maychang大哥。

网友A:
这是晶闸管调光电路。
我觉得电位器有10%误差不会影响电路工作,事实上,那个电容C4的误差一般是20%,而触发二极管动作电压的误差也很大。
再说,电位器是手动的,误差大,手动调过来就是了。

楼主:
出现的问题是,刚开电位器的瞬间,灯不能立即亮,如果误差超过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