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进行 design rule check 时总是提示这样的错误

楼主(2010-03-01):
用altium designer 画好了pcb板,在进行design rule check 时总是提示:E:\SJW\ALTIUM DESIGNER\Tempaltes\repot_drc.xsl  does not exist.。。我的altium designer 现在安装在D盘,在里面也可以找到Tempaltes\report_dtc.xsl,请问这要改哪里才能使design rule check 正常。

网友A:
首先,看看是不是文件属性是只读,
不行的话,先保存当前preference的所有设置,再恢复成默认

网友B:
当然是默认路径不对了,没事翻翻菜单就能找到,在参数选项里照,好像在生成报告时是手工改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