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伏放大器

楼主(2010-03-01):
  鉴于工程中电测量范围不断扩展,目前放大器向下已经深入到微伏级。但是我发现在现有的微伏放大器中,频率一般都不高。本人正在设计一款微伏放大器,信号源为 1uv\100KHz正弦信号,要求放大80dB,误差小于1uv。苦于基础薄弱,不知应该重点关注失调电压还是共模抑制。在这里失调电压是否可以通过滤波器予以消除呢?

网友A:
直流才是麻烦;正弦波信号的话,好办多了,毕竟有电容可用

网友B:
失调电压在交流放大器中根本不必考虑。带通滤波,把失调完全滤掉。
楼主这个放大器,噪声才是最重要的因素。带宽必须很窄很窄。
即使带宽窄到几个Hz,能否做出来都是未知。

楼主:
多谢DX赐教。目前正在尝试用低噪声的仪用放大器来设计。看来共模抑制、滤波才是关键。

楼主:
不知高精度、超低噪声、高共模抑制比的仪表运放除了INA128/INA129,AMP01,INA121,INA166,还有没有更好的?

网友C:
ADI公司有一些相对带宽比较大的仪表运放,但是是否需要仪表运放,要看信号是如何输入的。

楼主:
运放的噪声似乎太大,现准备改用低噪声JFET搭建分立电路。就是不知哪一款噪声和增益性能最合适。

网友D:
你的要求是误差小于1微伏,不是最小量程1微伏,假如精度1%,即最小量程100微伏。

国际最高水平是分辨率2纳伏(而且都是有条件的)

问2个问题:
1,信号的频率是否不变,而只是幅度变?
2,信号源阻抗大概量级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回复 网友D:
信号频率主要在中频区,信号源阻抗在1K左右。

网友D:
还问:
1, 是检测某个频率的信号辐度吗?
2, 要测的信号频率已知吗?
3, 信号频率大约100KHZ, 你要求检测结果的响应速度是多少? 即当信号幅度变化, 要求多长时间检测结果能
   反映?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回复 网友D:
1、主要进行正弦信号的幅度检测;
2、信号频率有一定的范围;
3、响应速率0.1V/us就够了吧。

网友D:
"响应速率0.1V/us就够了吧。"

1, 不是电压转换速率, 我的意思是当信号发生变化, 要求检测结果最迟多长时间能显示或记录出来.

2, 如果频率预先知道,容易些,检测响应也快些.

3,如果频率不确知,只知到大概范围, 检测响应慢一些

有难度,但可以做

彭建学  上海

网友E:
看看安捷伦和吉时力的8位半表吧,精度没你高。

网友F:
不知道你这个误差小于1uV是放大之后呢还是放大之前,要是放大之后估计就难做了,恐怕几乎无法实现。
80分贝,10000倍,10mV的信号,误差1uV,那牛X了,只有请高人解答。

网友G:
这个东东还是有点难度的!
   工频干扰就够你受的。
   建议:前面处理后在后面采用相干法把信号取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