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C3842的启动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0-03-01):
下图是3842 datasheet上的反激线路。
从启动电路看56K电阻上的分压有100V左右(按整流滤波后VDC=150V计算),但是3842的启动电压应该是16-30V。请问是图有问题还是我理解不对?

网友A:
3842的7脚也接在56k电阻下端,100uF电容也接在56k电阻下端,计算这两个电流了吗?
提醒楼主:必须分析上电后100uF电容和这几个电阻的过渡过程。

网友B:
:)

启动的时候主要靠的电流

启动以后就是辅助绕组供电了  不会有那么高的电压

楼主:
启动瞬间将100uF电容充电到16V左右,线路启动后,启动电阻就不工作,后面就有辅助线圈供电了对吧?

maychang,还有个问题,辅助线圈后面的68R电阻,1N4935,和100uF起什么作用?去掉后对电路有影响吗?

网友A:
4楼:
“启动瞬间将100uF电容充电到16V左右,线路启动后,启动电阻就不工作,后面就有辅助线圈供电了对吧?”
不对。
绝对不能认为这是“瞬间”。按照你图中数值,56k和18k+4.7k电阻,100uF电容,时间常数达1.6秒,怎么能说“瞬间”?只能说100uF电容上电压是逐渐升高的。
启动后,56k电阻也不是不工作,上面仍通过电流,大致是1.8mA。

楼主:
恩,你说的对,不能说瞬间。

辅助线圈后面的68R电阻,1n4935和100uF的电解能不能去掉?前面已经有一个1n4935和47uF的进行整流滤波。

网友A:
6楼: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网友C:
辅助线圈后面,两个1n4935中间那个对地的68R,抽痉用的? 功耗少说有1W( 8V计)

网友A:
我看过的UC3842~3845的datasheet,都是这样用两支二极管中间还加个电阻。
但我觉得两支二极管加电阻没有什么用,除非所有负载均开路,这个电阻可能起假负载的作用。我做过将一个二极管和电阻都去掉的类似电路,工作也正常,当然,负载没有统统开路,有一点假负载放掉几mA电流。

网友D(2010-04-04):
整流滤波得到的150V电压,通过56K给100u电容充电至16V,3842开始工作,供电绕组给47u充电至12V,18K和4.7K分压反馈给2脚,和内置的2.5V参考比较。

网友E:
启动电流3.3左右就好

网友E:
68R的电阻加大点        最小2K以上

网友E:
启动电压40V一下,35V以上

网友F:
请问 假若 启动 电容 容量失效 会造成 什么现象?????

网友E:
输出不稳

网友G:
图没有问题,你分析的有问题。
你没有考虑电流造成的影响

网友E:
什么电流,我这个电源就是45W的      那你IC的工作电压多小

网友E:
还有驱动是电压型的

网友(2012-05-08):
启动靠电容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