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输入捕获模式

楼主(2010-03-01):
我是新手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我要通过T1的TI1输入捕获一PWM信号,主要是的它的频率和占空比。上升沿捕获,用中断。

问题1:
          上升沿到来时,会进入中断吗?这时定时器是否是从零开始记数?下一个下降沿来时,会进入中断吗?

问题2:
           我如何的到低电平的时间。

能给一个例子看一下(IAR).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中断捕获,而且配置的是上升沿捕获,每个上升沿都会进入中断的,可以通过循环捕获上升沿和下降沿来获得低电平的时间

网友B:
STM32固件库中有例程。

楼主:
谢谢!有点明白了.

网友A:
有什么不明白的还可以继续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