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分析这个电路的作用

楼主(2010-03-01):
使用了MC33883作为mos管的驱动,中间二极管对接的部分对电机的反向电动势的去除有什么作用吗?

网友A:
H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电阻,电容二极管貌视用来放电的,这个是我的猜测。不是很懂,期待高手解释。

网友B:
电阻是限流的,电容是放电的,二极管是用来限制电流回馈的吧。

网友C(2012-11-20):
一般MOS管里都带有这个二极管,外部不需要再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