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禹工控] 基于三星2440芯片的P1310手机开发模块

楼主(2010-03-01):
飓风2440(Cyclone2440)手机开发模块

网友(2009-11-02):
注意:目前第一版没有GSM,GPRS功能。

1、Cyclone2440简介

    Cyclone2440是一款具有手机功能,基于三星S3C2440的开发平台,同时内置wifi和摄像头,并且具有可扩展接口,可以扩展其他功能,用户可以方便地将其直接应用于产品中。

2、硬件资源

● CPU 处理器
  -Samsung S3C2440A,主频400MHz
● SDRAM存储(低功耗MCP)
  -64M Bytes SDRAM
  -32bit数据总线
  -SDRAM 时钟频率高达100MHz
● Flash 存储(低功耗MCP)
  -128M Bytes Flash
● LCD显示
  -2.8 inch 320×240点阵彩色LCD
  -支持触摸屏
  -可扩展接口支持市面标准LCD
● 立体声音频
  -高性能立体声喇叭输出
  -立体声耳机输出
  -支持MIC
  -采用手机专用低功耗音频解码芯片ALC5620
  -双路I2S/PCM编解码
  -独立音频DAC,提供PCM,蓝牙音频声音接口
● 摄像头
  -30万像素摄像头
  -可选配130万,200万摄像头
● 外部接口
  -10pin miniUSB接口
  -扩展USB HOST接口
  -支持USB充电
  -支持电池对外供电
● 便携手持式供电
  -700mA锂电
  -3mA超低待机电流
  -300mA充电电流
  -便携式手持电源方案
● 蓝牙
  -支持蓝牙
● Wifi(选配)
  -内置Mavell标准wifi模块
  -高速SPI接口
● GPRS(选配)
  -支持GPRS,支持手机功能
● 双排128pin扩展接口
  -充电接口
  -模拟输入
  -JTAG
  -16bit数据总线
  -音频接口
  -SPI接口
  -GPIO
  -电源接口
  -音频喇叭
  -SD卡
  -SIM卡
  -USB
  -串口
  -按键
  -Camera
  -IIC

3、软件资源

  -Wince 5.0
  -Wince 6.0(暂不提供个人用户)
  -Windows Mobile(暂不提供个人用户)
  -Linux(调试中)

4、主要特点

  -支持GSM,GPRS
  -电池供电,便携手持电源方案,超低功耗
  -支持蓝牙
  -支持Wifi
  -采用低功耗MCP(mobile SDRAM+Nand Flash)
  -规模化生产
  -支持Wince6.0和Windows Mob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