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禹工控]
P1300初步使用心得

楼主(2010-03-01):
到手了一个星期,小折腾了下,把第一次接触MTK的一点小心得和大家分享:1、刷自己build的系统前先备份一个手机原始ROM,我发现自己build出来(未修改任何源代码)和原始ROM有所不同,至少字体看上去不一样,原始的类似黑体,我自己的是仿宋;
2、第一次build模拟器之前必须先make new一次;arm编译器(ADS)装到C盘默认路径,免得麻烦
3、build模拟器时,把IncomingStringIdDef.h line120的 ERROR_NETWORK_NOT_AVAILABLE改个名字,比如ERROR_NETWORK_NOT_AVAILABLE1;customer\customize\Declare.h line 78:typedef char INT8; 注释掉。build手机ROM的时候要改回去
4、build模拟器时,把PC_Simulator的linker->input->Ignore Specific Library填上libc.lib
5、基本上自己DIY时只会涉及到plutommi\mmi下面的内容
6、Source Insight软件是必须的,否则阅读代码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
7、修改各种图片在plutommi\Customer\Images\PLUTO240X320下面,注意修改后要重新打包image.zip,修改资源后执行make resgen,make remake就能生成新ROM,(要在模拟器下生效必须经过make resgen)
8、只修改代码就make remake即可
9、我挂接自己程序上去做测试的方法是,plutommi\mmi\ssc\sscsrc\SSCStringHandle.c在ssc_table1中添加项目,注册一个自己的*#....#代码,比如{"*#123321#",MMI_FALSE,SSCHandleMyFunction},然后手机上输入*#123321#就会调用SSCHandleMyFunction。个人觉得比修改mainmenu方便些 :)

顺便说一句,这个手机其他还可以,就是外放的喇叭....无论放什么(铃声,和旋铃声,mp3,免提通话...)无论多大音量都是破音.....不是好不好,是压根就不能听。不知是不是我的个别现象 :(

网友A:
喇叭声音问题是因为喇叭压在PCB上,正面发生,喇叭腔体跟PCB接触导致的。这个主要是考虑到很多客户需要正面发生才这么做的。

可以把低音去掉一些即可,你的可能喇叭音量大了一些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