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恒流源如何加短路保护电路

楼主(2010-03-01):
各位,恒流源如何加短路保护电路,就不加而言,当负载短路时,电流还会恒定在恒流值上,不过功率管会很热

网友A:
恒流源不怕短路,恒压源不怕开路。
楼主应该考虑过热保护。

楼主:
楼上说的恒流源那是怕开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说的恒流源那是怕开路了?

网友A:
恒流源有多种电路,有些怕开路,有些不怕,视具体电路而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举个怕开路的例子吗?

网友A:
6楼:
一次电流比较大的工频电流互感器,二次若开路必烧毁。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你那电路的电流是不可手动调节吧?

网友A:
8楼:
最好是把你的具体问题贴出来,贴电路更好。这样泛泛而谈,又提出了具体目标,没办法讨论。

网友B:
楼主没搞清楚恒流、恒压等基本电气参数的概念。

网友C:
电压源怕短路
电流源怕开路

网友D:
理论上11楼是对的
实际应用电路中还有个极限问题
一是电路元器件极限,超过元器伯极限烧机
二是工作极限,超过工作极限就不再是恒定

楼主:
恒流,恒压,都是工作参数恒定
回复 网友B:
但我要恒流1a,或2a的时候,就用到可调了,这在led驱动上是很常见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我找个好的短路的解决方案了,短路的瞬间过流是可以捕捉的,加个电阻电压采样就解决了

楼主:
不过我还是想看看怕开路的恒流电路,我的电路很简单,就是差动放大,负反馈

网友E:
1. 上图为恒流源LED电源,电源输入是220V、50Hz市电,LED从1只至50只,流过LED的电流都是67mA,电源短路其电流也是67mA。但负载LED绝对不能开路!如果开路C2、C3要承受大约280V的高压。若R2也开路的话,C2、C3承受的电压就不是280V,而是500V 甚至 600V的电压!!! 相反,负载仅有1只LED,输出电压约1.8  V;10只LED,输出不会超过20V。
2. 如果楼主的恒流源短路会过流,其恒流特性是很差的,特别在负载电阻较小时。对这样的恒流源加上短路保护是有必要的。

网友A:
16楼举的例子不错。

楼主:
是有点差,不过够用了,1600ma电流票10左右,

网友E:
当然,现实中没有理想的恒流源、恒压源;特别是恒流源。相对而言,蓄电池还是比较接近恒压源的,对此人们不陌生:见过蓄电池短路的巨大响声与火花、初学者用万用表电流档测量电池,结果把表给烧了。。。。知道了恒压源不能短路。恒流源就不同了,现实中几乎找不到接近理想恒流源的电源,因此恒流源开路会产生极高的电压只是理论推理的结果,而不是现实经验。不过由此就怀疑电流源的特性,对设计工程师而言就有点经验主义了。

楼主:
16楼:
回复 网友E:
我的仿真怎么没看出来

网友E:
20楼仿真时间不够。为了加快仿真时间,把电源频率扩大100倍,相应C1缩小100倍。

网友F(2011-08-29):
可我还是没弄明白恒流源怎么断路保护!有点悲剧

网友A:
23楼:
恒流源若需要输出断路时保证不会过压,输出端加支稳压管就是了。稳压管必须能够承受恒流源输出电流。
若是交流恒流源,用双向稳压管(两支稳压管背靠背)。
如果恒流源输出电流较大,可以用晶闸管,输出断路时触发晶闸管导通。交流恒流源更好办,用支双向晶闸管。

网友G:
LZ 我们的IC芯片 TP4055 和TP4057 有锂电充电防反接的功能

电话15986764789

网友H(2015-08-15):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我找个好的短路的解决方案了,短路的瞬间过流是可以捕捉的,加个电阻电压采样就解决了 ...

怎么捕捉呢?

网友I:
基础知识:
理想恒压源内阻为0(就是电压源),短路电流无穷大,所以不能短路,可以开路,开路电压就等于电源电压。
理想恒流源内阻为无穷大,短路电流就是恒流源的电流值,输出不能开路,开路电压很高。比如电流互感器就是电流源的例子,开路电压高会烧坏东西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E:
1. 上图为恒流源LED电源,电源输入是220V、50Hz市电,LED从1只至50只,流过LED的电流都是67mA,电源短路其 ...

67mA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J:
67mA是怎么算出来的

通常容抗Xc=1/(2*pi*f*C)远远大于电容C串联的负载电阻R,所以忽略R只考虑Xc近似计算电流I是合理的。因此,I = V / Xc = V / [1/(2*pi*f*C)] = 2*pi*f*C*V = 2*pi*f*V*C = 2*3.14*50*220*C = 69080 C;
所以,有近似公式 I = 69080 * C。

考虑到实际R不为0,C为1uF时,近似计算与67mA的误差不大。

精确计算C、R串联电路中电流 I 的公式是:

I = sC*V /√ [1 + (sRC)^2] , 其中 s = 2*p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