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酬金500元,求音频低通滤波器设计

楼主:
各位侠士,本人有个小项目,里面涉及一个音频低通滤波器的设计,请各位帮忙,能实现者,酬金500元以示感谢。低通滤波器指标要求截止频率为2500HZ~2700HZ,通带内相移控制在15°以内,阻带内衰减要大,呈锐截止特性(参见附件幅频特性)。关键一点是通带内相移越小越好,所以不大好做。具体性能可以进一步电话联系。此外,功耗、成本和电路复杂度不能过高。手机:13572435952

网友A(2010-03-01):
截止时难度较大

网友B:
log(2700/2500)=0.033
0.33/0.67=-6db
一阶滤波器 -20db/10deg,
-6/0.033=181db/10deg,需要9阶滤波器才能实现。

网友C:
从通带和阻带的幅频特性看,宜用考尔型滤波器,4阶便能搞定。

最要命的不在于些,而在于相移15度,我们知道,在截止频率上,信号的相移为阶数*45度。楼主的要求,相当于是追求零相移,那就玩瞬时极化吧

网友D:
用DSP吧或者用专用芯片

网友E:
拿不出手,干脆把酬劳去掉吧。

网友C:
这个要求,5W也未必接,玩过瞬时极化零相移数字滹波器的人,才能搞定,咱管他的呢。

反正,模拟电路是不要想了...

网友F:
开发 新材料, 新型电子元器件 也许可行。

网友C:
构想一个II型麦克斯韦妖,让2.5K以下的信号无损的即时通过,2.7K以上的砍掉,就能实现相移要求了。

网友G:
最要命的不在于些,而在于相移15度,我们知道,在截止频率上,信号的相移为阶数*45度。楼主的要求,相当于是追求零相移,那就玩瞬时极化吧

厉害!!

网友H:
哈!麦克斯韦妖都出来了!

网友I:
我是搞不定

网友C:
扯出这只妖,是针对8楼的新材料

哈!麦克斯韦妖都出来了!
引用 网友H:

网友J:
才500块,你是来恶心人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