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请高手推荐一款LCD驱动芯片

楼主(2010-03-01):
求助帖!!请高手推荐一款LCD驱动芯片!!!!!
要求:1,能驱动 4*26以上的点。
        2,两节干电池供电,最好能在1.8V到3.6V间工作。
        3,有节电功能,需要的时候可以关闭显示和时钟电路

HT1621以前倒是用过,可是下限电压2.4V 不适合。

请各位高手,路过时留个脚印!!!谢谢!!!!!!

楼主:
好像发错地方了,先顶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W541L261/L480 can meet this requirement: 1.2~3.6V,   4*32,   support hold mode/stop mode(<0.1uA)

网友B:
问题已经解决了吗?给大家说说啊,我很想知道答案啊!

楼主(2010-04-04):
pic16f946

网友C:
Mc9s08LL16

网友D:
不错不错啊,嗬嗬嗬

网友E:
楼主用的pic16f946?怎么样啊?

楼主:
用这个片子主要是能低功耗管理,质量和性能肯定没得说!
我也是第一次做低功耗的产品。呵呵
我本想做成按键唤醒的,可是它支持唤醒管脚太少,而且和LCD驱动脚复用,要命的是我的外部按键有十个,最好每个按键都能把它唤醒。这个可能是个最大的遗憾了。
实测:32KLF+32ktimer1+4*26LCD = 150uA 。
现在还在想办法希望能再降一点功耗。呵呵,高手可以来交流交流。

网友F:
150uA?
这么大啊?

楼主:
hehe
高手来了,快指点两下啊!!
按照PIC的推荐方式,LCD的偏置电阻用了3个10k的,这个就消耗掉3V/30k = 100UA。明天有时间换个大点电阻试试看。
X大侠有什么好的建议么?谢谢
另外,LCD在电压降到2.5V后就明显的暗了,是不是和LCD本身的驱动电压有关系呢?有空再打个电话到LCD厂家咨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