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禹工控]
MTK开发心得-网友Henry原创(连载)(三)

楼主(2010-03-01):
5)
PC
机模拟器

模拟器MTK PC Simulator是用来在PC上仿真调试用的,要安装VC6 SP6(同时要安装Uuicode 静态和动态库,没有装Unicode库的可以用“huayu103_MTK模拟器DLL补丁.zip”中的库,拷到系统目录“%windir%\system32”下即可)。我机器上的VC是有装Unicode库的,没装过Unicode库的如果在模拟器编译或运行中出现问题,建议重装下VC6,安装时勾选Unicode库,并打上相关补丁到SP6
模拟器能模拟真机的大部分行为,这样能给调试带来很大便利,不需要每次改动都要烧录。
模拟器要从源码编译,解压压缩包“huayu201_P1300_V1.7_Release.rar里面的文件“HUAYU_P1300_V1.7_Release.rar”到目录“E:\MTK_P1300”,此时会出现目录“E:\MTK_P1300\P1300_V1.7_Release”,这就是P1300的代码目录树了;接着打上最新的补丁,解压压缩包“huayu203_P1300_V1.7_Release_patch.rar”里面的压缩文件“HUAYU_P1300_V1.7_Release_patch.rar”到目录
E:\MTK_P1300\P1300_V1.7_Release”,解压时选择全覆盖以替换被修改过的文件,打补丁之前对目录树里面的文件进行修改过的,需要手动再加上去。
       编译PC仿真器之前需要先把刚才上面得到的目录树build一次,开一个dos窗,盘符和目录转到代码目录树对应的盘符和目录,例如:

E:

cd E:\MTK_P1300\P1300_V1.7_Release\

make new
3第一次make的时候要用“make new”,make new的时间比较长(慢的机器搞不好要2小时以上),编译过程中间会出现一些文件找不到的信息,只要编译过程没意外终止,那些信息可以忽略。编译日志文件位置: build\NEOTEL25_06B\log\,要查看编译过程有啥问题就看这个目录下的文件了;生成的bin文件位置: build\NEOTEL25_06B\*.bin,下载烧录就是烧bin文件。
这里顺带介绍下build的命令格式:
make new
清除后重新编译整个项目
make resgen
重新生成资源
make remake
重新编译链接项目
make viewlog xxx
查看模块xxx的编译日志
make
查看可以用make选项帮助信息
如果机器上装了其他gcc编译工具链(比如winavr之类)的话可能要手动改下Path,否则编译会出错,修改Path的方法见1,也可以修改批处理文件“E:\MTK_P1300\P1300_V1.7_Release\make.bat”,在“perl make2.pl %*”之前加上下面两句:
set PERL5LIB=D:\perl\lib
setPATH=D:\perl\bin;d:\progra~1\arm\adsv1_2\bin;E:\MTK_P1300\P1300_V1.7_Release\tools;c:\windows\system32;c:\windows;c:\windows\system
注意,上面的路径是我机器上的,不是缺省安装路径,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安装路径做修改。

       下面开始编译PC仿真器了,用VC6打开工程文件“E:\MTK_P1300\P1300_V1.7_Release\plutommi\mmi\ PC_Simulator.dsw,然后开始编译,编译时间比较长,具体看机器配置了,这时又可以干点别的啥了,呵呵。
       因为仿真器工程涉及文件较多,编译费时,建议编译过程中电脑上少开窗口,特别是网络类的,如QQ,有时会发现开QQ后,编译过程中VC会挂死,呵呵。有可能是开QQ后防火墙过滤网络数据占用较多系统资源,如果发现VC编译特别慢或干脆挂死,可以重启动一下电脑,只开必要的窗口,然后开始编译。
如果编译过程中发现怪异的问题,如:
incomingstringiddef.h(120) : error C2059: syntax error : 'constant'
或者
error C2065: 'STR_CM_REDIAL' : undeclared identifier 之类
这个时侯你可能需要看一下你VC相关路径的设置顺序,如下图:

VC原本的头文件路径调整到最前面,我刚开始编译的时候SDK的头文件在前面,编译总是通不过,改一下就好了,库也一样都调整下比较保险,呵呵。

6)
T

楼主:
6)        Tracer跟踪工具

解压文件P1300_Build_Guide.rar到E:\MTK_P1300,然后在文件管理器进入目录“E:\MTK_P1300\P1300_Build_Guide”,接着解压Catcher_L1_v3.10.01.zip到当前目录下的Catcher_L1_v3.10.01子目录,进入子目录Catcher_L1_v3.10.01,发送一个Catcher.exe的快捷方式到桌面。

在需要用到TRACE的时候,在代码中使用函数

void kal_prompt_trace(module_type mod_id, const kal_char *fmt,...); 打印需要查看的信息,使用Catcher跟踪查看。

              这个有点类似Linux的Kernel Debug工具,具体使用方法见文档《cather使用手册.doc》,这个文档可在压缩包“huayu101_p1300软件使用工具及开发指南.rar”里面找到。

7)        烧录工具

解压文件“E:\MTK_P1300\P1300_Build_Guide\ FlashTool_UI_exe_v3.1.05.zip”到当前目录,然后进入目录“E:\MTK_P1300\P1300_Build_Guide\FlashTool_v3.1.05”,发送一个Flash_tool.exe的快捷方式到桌面好了。

还有个下载工具FlashTool_v3.0844.00.rar,也是不用安装,解压后直接用的,据说烧录速度比上面那个快。

具体使用方法见文档《flash_tool_MT平台使用教程.doc》,这个文档可在压缩包“huayu101_p1300软件使用工具及开发指南.rar”里面找到。

8)        USB串口下载线驱动

运行压缩文件

“E:\MTK_P1300\P1300_Build_Guide\ PL2303_Driver_XP2K_v204102.zip”里面的可执行文件进行安装,一路下一步,这里不再赘述。

未完待续……

二、Hello World

三、使用资源

四、GUI进阶

五、操作硬件

网友A(2015-07-25):
你好,P1300的资料你有没?QQ群加不进去了,能发我一份么?不胜感激
QQ:1316792068

网友(2016-03-14):
深圳地区优势供应各品牌Flash:32+4 32+8 1+8 1+16 2+16 3+32等。价格从优,品质保证,服务到位。欢迎咨询了解价格。QQ:1691702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