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0805电容与1206电容区别

楼主(2010-03-01):
各位好:

        对于贴片的电阻一般封装大的功率会高,但对于电容0805的与1206的同等级和容量的电容在参数或性能上有什么区别?哪位知道请说明一下,多谢!

网友A:
封装体积大的可以实现更高耐压或更高容量,但在规格内的重合部份,二者可以没有差别,具体见器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