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K文件操作常用函数

楼主(2010-03-01):
1.   int FS_Open(const WCHAR *FileName, UINT Flag)
该函数用来打开一个文件,FielName为文件路径及文件名,Flag为文件的操作属性,其值可为 FS_READ_WRITE,FS_READ_ONLYFS_OPEN_SHARED等。如果文件打开成功,该函数返回一个大于等于0的值,否则返回一个小于0 的值。具体操作方法可如下:

FS_HANDLE h;

if((h = (FS_HANDLE)FS_Open((constWCHAR *)filename, FS_READ_WRITE|FS_OPEN_SHARED|FS_CREATE)) >= 0)

{
            /*其它操作 */
            FS_Close(h);

}

注意,这里的路径要转换成Unicode字符串,可以通过AnsiiToUnicodeString(S8 * pOutBuffer, S8 * pInBuffer)函数来实现。比如我们在D盘的example 文件夹下有一个test.c文件需要对其进行修改(D:\example\test.c),则:

FS_HANDLE h;

S8 UnicodeName[100];

AnsiiToUnicodeString((S8*) UnicodeName, (S8 *)” D:\\example\\test.c”);

if((h = (FS_HANDLE)FS_Open((const WCHAR *) UnicodeName, FS_READ_WRITE|FS_OPEN_SHARED|FS_CREATE)) >= 0)
     {
           /*其它操作 */

     FS_Close(h);

}

也可使用FS_Open((const WCHAR *) L” D:\\example\\test.c”,FS_READ_WRITE|FS_OPEN_SHARED|FS_CREATE)方式打开。

当对文件修改完成后,要使用函数FS_Close()将其关闭。

2.  int FS_Close(FS_HANDLEFileHandle)

用来关闭一个已经打开的文件。

3.  int FS_Read(FS_HANDLEFileHandle, void * DataPtr, UINT Length, UINT * Read)

该函数用来将文件中的内容读取到一个DataPtr指向的缓冲区中,FileHandle为已打开文件的句柄,Length为要读取的字节数,参数*Read为实际读取到的字节数。在下面的例子中,我们将从前面打开的文件中读取100个字节(假设有)的数据到数组buf[]中:

FS_HANDLE h;

UINT read

S8 buf[256];

S8UnicodeName[100];

memset(buf, 0,sizeof(buf));

AnsiiToUnicodeString((S8*) UnicodeName, (S8 *)” D:\\example\\test.c”);

if((h = (FS_HANDLE)FS_Open((const WCHAR *) UnicodeName, FS_READ_WRITE|FS_OPEN_SHARED|FS_CREATE)) >= 0)
     {

      FS_Read(h, (void *)buf, 100, &read);

      FS_Close(h);

}

4.   int FS_Write(FS_HANDLEFileHandle, void * DataPtr, UINT Length, UINT * Written)

该函数用来将指针DataPtr指向的缓冲区数据写到文件中去,Length为要写入的数据的字节数,*Written值为实际写入的字节数,如下:

UINT len written

FS_Write(h, (void*)buf,len,&written);

5.   int FS_Commit(FS_HANDLEFileHandle)

该函数用来将缓冲区中还没有写入到文件中的数据写入进文件中去,一般在FS_Write写完文件后用此函数来确保数据都被写进去。

6.  int FS_Seek(FS_HANDLE FileHandle,int Offset, int Whence)

该函数用来将文件指针指向某个位置,Whence的取值有FS_FILE_BEGINFS_FILE_CURRENTFS_FILE_END。比如可用如下方法将文件指向末尾部分,FS_Seek( h, 0,FS_FILE_END);然后可在文件末尾追加写入数据。Offset为文件指针的偏移,例如FS_Seek(h,-5,FS_FILE_CURRENT)将文件指针向前移5个字节,如果是向后移5个字节的话则offset值为5

7.   int FS_GetFileSize(FS_HANDLEFileHandle, UINT * Size)

该函数返回文件的大小(即字节数);

8.   int FS_Delete(const WCHAR *FileName)

该函数用来删除一个文件。

下面,我们用一个实例将以上几个函数联系起来使用。实例具体为:将一个文件中的内容(假定不多于5000个字节)全部读出来然后再追加到它自己的末尾,即将文件的内容copy一遍到它本身,如下:

FS_HANDLE h;

UINT read, written, size

static S8 buf[5000];

S8 UnicodeName[100];

memset(buf, 0, sizeof(buf));

AnsiiToUnicodeString((S8 *) UnicodeName,(S8 *)” D:\\example\\test.c”);

if((h = (FS_HANDLE)FS_Open((constWCHAR *) UnicodeName, FS_READ_WRITE|FS_OPEN_SHARED|FS_CREATE)) >= 0)

{

       FS_GetFileSize(h,&size);

       if(size> 0)

      {

             FS_Read(h, (void *)buf, size, &read);

      }

      FS_Seek(h, 0, FS_FILE_END);

      FS_Write(h, (void*)buf,size, &written);

      FS_Commit(h);

      FS_Close(h);

}

这里的FS_ReadFS_Write)在操作的时候一般会将指定大小的数据读(写)出来,但这并不能保证一定做的到,所以,比较合理的做法是读写完后判断sizereadwritten)的大小,如果readwritten)小于size,则要将剩下的内容再继续读写。

另外,由于系统分配给函数执行的栈空间不是足够大,所以,如果这里的buf比较大的话要声明成static,不然会栈越界的,而静态(static)型则不占用栈空间。

网友A:
貌似是C语言,文件哪一章的!

网友B(2010-04-20):
是的 ,看看明白 了一些

网友C:
跟C的文件打开关闭差不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