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K编译(资源的编译和代码的编译)

楼主(2010-03-01):
1.        代码的编译:
有如下的编译命令:
   cd P1300/     到源码目录
   make custom=xxx gprs new
  make custom=xxx gprs update
  make custom=xxx gprs remake
  make custom=xxx gprs clean
  这些编译命令可以做成批处理文件build.bat,我们输入相应的选项就可。
几个关键字解释如下:
1)        xxx,Project名,对应make目录下的xxx_GPRS.mak文件;
2)        最后一个关键字
a        new: 不管资源、代码是否有改变,全部编译
b        update: 扫描资源、代码的改变,有改变的重编,无改变的不编;
c        remake: 不扫描资源,只扫描代码的改变,有改变的重编,资源和无改变的代码不编;
d        clean: 清除
e        build目录下的所有内容,保留目录结构
     注意4:第一次编译在主目录下编译,采用make new命令(每次下载新的版本一般必须先make new 一次)。
这个过程比较长,单核的CPU可能需要2个小时,双核或者四核的CPU可能需要一个小时到半个小时,之后编译可以采用局部编译了。

2.        资源的编译:
1)        需要编译资源的情况(在如下的修改情况下,需要重编译资源):
a       修改了..plutommi\Customer\CustResource\PLUTO_MMI\目录下的文件如字库文件  (FontRes.c、L_**.h文件)、MMI配置文件(MMI_featuresPLUTO.h)、字符串资源文件  (Ref_list.txt)等;
b        修改了plutommi\Customer\CustResource\PLUTO_MMI\Res_MMI目录下的文件,这个目录下的文件都是Res_*.*文件,是各个AP或模块的资源配置文件,包含菜单、图片、 字符串资源的配置。        注意:Cust*.*文件是资源编译生成的,不能手动修改
2)     编译方法: 进入..\plutommi\Customer目录,执行remakeResource.bat批处理文件。编译成功会生成一些Cust*.*文件在\plutommi\Customer\CustResource目录下,编译代码时再编译这些文件;若编译失败到build目录下查看log文件à res_gen.txt,可看到出错信息。
3)     修改效果:  当我们改变了资源,想在PC模拟上看到修改效果时,也需要先执行如上的资源编译命令, 再在VC环境下build一下资源,就可以看到效果了
3.    开始编译:
切换到项目根目录,然后在命令行下面执行命令:
make custom=proj gprs new
其中,命令可以为 clean, update,remake
当编译成功,在build目录下生成所有的.obj,编译信息log文件、下载.bin文件等;
编译失败时,到build目录下查看相应的log文件,可看到出错信息。
4.        调试跟踪:
在代码中使用函数 void kal_prompt_trace(module_type mod_id, const kal_char *fmt,...); 打印需要查看的信息,使用Catcher跟踪查看。

网友A:
在什么编译环境下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