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英文缩写——全称

楼主(2010-03-01):
TI, TE, AN, ce, se
SIM:  Subscriber Identity Module
UART:  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
SPI:  Serial Port Interface
LCD:  Liquid Crystal Display
GPIO:  General Purpose Input/Output
GPT:  General Purpose Timer
RTC:  Real Time Clock
WDT:  Watch Dog Timer
PWM:  Pulse Width Modulation
PMIC:  Power Management IC
BMT:  Battery Charging Management task
AUX task:  Auxiliary task
ADC Sched.: 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er Scheduler
USB task:  The USB 1.1 protocol and driver
IrDA task:  The IrDA and driver
Camera:  Camera driver for integrating with 3rd party camera module
MSDC:  Memory card driver, supporting SD, MMC cards and Memory Stick
JPEG Decoder: Software for controlling hardware JPEG decoder
FMI   Feature rich MM
ATCI:  AT Command Interpreter
L4A:  L4 adaptation Layer, MMI与L4A通过消息通信
L4C:  L4 Control entity, 处理所有的应用程序请求和响应
UEM:  User equipments adaptation, 驱动相关的适配层
SMU:  SIM management Unit
CSM:  Circuit switching protocol stack management电路交换协议栈管理
RAC:  Registration access control
SMSAL:  Short message service application layer
TCM:  Terminal context management
NVRAM :  Nor-volatile RAM, 是MMI到Flash的一个适配层, 保存一些默认设置
SIM  : Subscriber identity module. Handle SIM behavior as ETSI 11.11 description
CC  :Circuit-switched call control 电路交换呼叫控制
SS  : supplementary service 附加服务
SMS:   short message service 短消息服务
SM :  session management 会话管理
MM/GMM :  mobility management 移动性能管理
SNDCP :  sub-network  dependent convergence protocol
LLC :  Logical link control 逻辑连接控制
RR :  Radio resource management
RLC:  Radio link control protocol
MAC:  Medium access control protocol
PPP : Point to Point protocol layer,客户端点对点协议
APE :        Application Processor Engine
AEC:         Auto Exposure Control
AWB :        Auto White Balance
CCP2:        Compact Camera Port 2
EMC :        Electro Magnetic Compatibility
HWA :        hardware Accelerator
I2C   :      Inter ICbus
IF      :    Interface
IO    :      Input/Output
ISP  :      Image Signal Processor
SMIA:        Standard Mobile Imaging Architecture
FPD :    Flat Panel Display      平板显示器
LCD:     Liquid Crystal Display  液晶显示器
STN:     Super Twisted Nematic   超扭曲向列
TFT :    Thin Film Transistor    薄膜晶体管
OLED:    Organic Light Emitting Display 有机发光显示屏
CIF:  Common Intermediate Format, 352 x 288.
VGA:  Video Graphics Array, 640 x 480.
SXGA:  Super Extended Graphics Array, 1280 x 1024.
UXGA:  Ultra Extended Graphics Array, 1600 x 1200.
RGU: Reset Generation Unit
L2C: Data cache controller
GCU: GPRS Crypto Unit
SWDBG: Software Debug
NFI: NAND Flash Interface
SCCB: Serial Camera Control Bus
GPT: General Purpose Timer
PWM: Pulse Width Modulator
CHE :Cipher Hash Engine
MMC: Multi-Media Card
B2PSI: Baseband to PMIC Serious Interface
RTC: Real Time Clock unit
BSI: Baseband Serial Interface
BPI :Baseband Parallel Interface
BFE :Base-band Front End
GMC :Graphics Memory Controller
SAIC: Single Antenna Interference Cancellation
DMA: Direct  Memory  Access
DAI: Digital Audio Interface
APC: Automatic power control
EMI: External Memory Interface.
EMC:External Memory Controller
FSC: Frame Check Sequence.

网友A:
不少哇。。。 按字母排列一下看看
ADC Sched.: 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er Scheduler
AEC:         Auto Exposure Control
APC: Automatic power control
APE :        Application Processor Engine
ATCI:  AT Command Interpreter
AUX task:  Auxiliary task
AWB :        Auto White Balance
B2PSI: Baseband to PMIC Serious Interface
BFE :Base-band Front End
BMT:  Battery Charging Management task
BPI :Baseband Parallel Interface
BSI: Baseband Serial Interface
Camera:  Camera driver for integrating with 3rd party camera module
CC  :Circuit-switched call control 电路交换呼叫控制
CCP2:        Compact Camera Port 2
CHE :Cipher Hash Engine
CIF:  Common Intermediate Format, 352 x 288.
CSM:  Circuit switching protocol stack management电路交换协议栈管理
DAI: Digital Audio Interface
DMA: Direct  Memory  Access
EMC :        Electro Magnetic Compatibility
EMC:External Memory Controller
EMI: External Memory Interface.
FMI   Feature rich MM
FPD :    Flat Panel Display      平板显示器
FSC: Frame Check Sequence.
GCU: GPRS Crypto Unit
GMC :Graphics Memory Controller
GPIO:  General Purpose Input/Output
GPT: General Purpose Timer
GPT:  General Purpose Timer
HWA :        hardware Accelerator
I2C   :      Inter ICbus
IF      :    Interface
IO    :      Input/Output
IrDA task:  The IrDA and driver
ISP  :      Image Signal Processor
JPEG Decoder: Software for controlling hardware JPEG decoder
L2C: Data cache controller
L4A:  L4 adaptation Layer, MMI与L4A通过消息通信
L4C:  L4 Control entity, 处理所有的应用程序请求和响应
LCD:     Liquid Crystal Display  液晶显示器
LCD:  Liquid Crystal Display
LLC :  Logical link control 逻辑连接控制
MAC:  Medium access control protocol
MM/GMM :  mobility management 移动性能管理
MMC: Multi-Media Card
MSDC:  Memory card driver, supporting SD, MMC cards and Memory Stick
NFI: NAND Flash Interface
NVRAM :  Nor-volatile RAM, 是MMI到Flash的一个适配层, 保存一些默认设置
OLED:    Organic Light Emitting Display 有机发光显示屏
PMIC:  Power Management IC
PPP : Point to Point protocol layer,客户端点对点协议
PWM: Pulse Width Modulator
PWM:  Pulse Width Modulation
RAC:  Registration access control
RGU: Reset Generation Unit
RLC:  Radio link control protocol
RR :  Radio resource management
RTC: Real Time Clock unit
RTC:  Real Time Clock
SAIC: Single Antenna Interference Cancellation
SCCB: Serial Camera Control Bus
SIM  : Subscriber identity module. Handle SIM behavior as ETSI 11.11 description
SIM:  Subscriber Identity Module
SM :  session management 会话管理
SMIA:        Standard Mobile Imaging Architecture
SMS:   short message service 短消息服务
SMSAL:  Short message service application layer
SMU:  SIM management Unit
SNDCP :  sub-network  dependent convergence protocol
SPI:  Serial Port Interface
SS  : supplementary service 附加服务
STN:     Super Twisted Nematic   超扭曲向列
SWDBG: Software Debug
SXGA:  Super Extended Graphics Array, 1280 x 1024.
TCM:  Terminal context management
TFT :    Thin Film Transistor    薄膜晶体管
UART:  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
UEM:  User equipments adaptation, 驱动相关的适配层
USB task:  The USB 1.1 protocol and driver
UXGA:  Ultra Extended Graphics Array, 1600 x 1200.
VGA:  Video Graphics Array, 640 x 480.
WDT:  Watch Dog Timer

网友A:
再加几个短信相关的。。。

EMS – Enhanced Message Service
LMS – Long Message Service
ME – Mobile Equipment
MMI – Man-Machine Interface
MO – Mobile Originated
MO-SMS - Mobile Originated – Short Message Service
MT – Mobile Terminated
MT-SMS - Mobile Terminated – Short Message Service
PS – Protocol Stack
SAT - SIM Application Toolkit
SC - Service Center
SCTS - Service-Center-Time-Stamp
SIM-ME - Subscriber Identity Module – Mobile Equipment
VP - Validity-Period

网友B:
这对看懂数据手册相当有帮助啊!

网友C:
论坛有潜力啊,这么多好东西 啊!

网友D:
我下午要把它背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