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看这个DC稳压整流电路,多谢!

楼主(2010-03-01):
有几个疑问:
1.单项桥的二极管应该如何选择?使用何种参数的管子呢?或者请帮忙推荐一个具体的型号.
2.两个电容的大小是如何确定的?请帮忙详细讲解一下

AC输入的是交流8-12V

再次感谢帮助新手!

楼主:
图是手工画的...凌乱请见谅!

网友A:
1n4001就够了.

网友B:
1、常用而且容易买到的,1N4001~4007。
2、左边(与整流桥联接)电容根据负载电流选取,每安培1000~2000uF,再大些无妨。右边电容,有几十uF已经足够。

图中7805的OUT端和IN端反了。

楼主:
多谢Maychang帮忙更正错误哈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小型单片机系统的供电都有哪些常用/典型的方案呢?
单相桥方案相比其他方案有何优点/缺点呢?

网友B:
单片机耗电不多,此电路即可。如果外围电路耗电较多,考虑用开关电源。
其它方案,只有全波整流可以考虑。全波整流少用两支二极管,变压器次级需要中心抽头,变压器效率稍低。

网友C:
我做过的小型单片机系统电源用的是变压器+整流+7805,或者用外接12V电源+7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