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笔记本,望各位给点意见

楼主(2010-03-01):
想要买一天价格在4K-5K的笔记本,看看各位的推荐意见,谢谢。

网友A:
有这个钱,我一般买2手的T60或者T61,1680x1050高分独显,不过得验好货,串口并口通过PC卡转

楼主:
噢,二手的不敢买啊

楼主:
想买一台联想的好了。

网友B:
acer在淘宝上买型号5630,5710应该3000左右,是双核酷睿cpu发热量很小,16:10的屏幕;商场上4000-5000k的可没这么好的双核了,而且都是16:9小很多了.

网友C:
thinkpad 系列很适合咱们干电子的。

网友D:
嗯,thinkpad确实好啊,可惜我用的是Ideapad,那个价格宏基和联想都不错,HP的4416s有一款也不错!

网友E:
ideapad  Y450
T6600, 320G, 2G, 240M独立显卡

网友D:
9# zmmhmily 买P7450那一款吧,这款要好一点!

楼主:
噢,联想 Y450A-TSI(E)(白),不知道这款怎么样。应该可以吧

楼主:
感觉这款一致在5K左右徘徊。

楼主:
嗯,就是9楼说的这款:D

楼主:
不知道10楼说的是哪款:L

网友F:
支持国产货.联想比较好点,最近不是有哪个thinkpad。蛮实用的,但是好像thinkpad的驱动比较难打.

网友G:
除非需要情况下,不介意买本本,自己拉单子弄兼容机要比本本业得实在得多

网友H:
dell很好的我的就是,1545,挺不错的,价钱和你想象的差不多了

网友I:
dell的机器不怎么样,性价比不高.
还是支持国产,联想

网友J:
办公开发用最好用集成显卡的,功耗更低更稳定,还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