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K常见故障必杀

楼主(2010-03-01):
大量MT检修实录为方便大家,总结的MT检修,应该很实用,将不断增加
1发射关机, 解决方法:先换3146,有一部分可以搞定。不成的就要搞 天线匹配电路
2 电量低,而后关机 解决方法:找到电压检测的 排电阻(104) 加焊或换
3 不开机 一开机屏闪,不是是软件,,把MP3存储器换了一个。OK!
4死机 MT系列拍死机一般都是MP3储存IC坏
5 开机定屏 拆了MP3芯片就OK
6插卡开机搜网就关机 解决 MT芯片系列 手机的通病(就是插卡开机搜网就关机):
一般换功放后 还是不行的话 我建议加焊下CPU 我试了好几台了 OK
说明下 一般象MT系列CPU所站的位置大 顾客打电话时 按键按的频率多 就会时CPU 产生脱焊
7 MT系例没信号另类维修已修MT系例的信号有两台机子的例子,一台带MP3的机子无信号已经给人修过末果,我打开机子机子修得不是很严重,我拆下两个滤波器拿电容跨接还是无信号再重装CPU还是不行,再次问客人说是正常用的情况下没有信号的,如果说是正常用的情况下没有信号的话那硬件应该没有什么问题那写软件试一下吧,到网下了拆机软件重写装上一试OK有信号啦。
天时达T608+没有信号,机子没有修过的,电流跟上一台差不多,在900M滤波器后端接一铜线还是没有信号,机子是正常下没有信号的机子又没有修过,写软件试一下吧,后来我按*#06#的时候发现串号全部为0000000000000000,更加想写一下软件试一下,拆出字库到东海72上备份的时候检出说字库已短路或型号不对没办法装回去吧谁知有信号啦*#06#串号还是一样不理它了反正有信号就行。
后来才记起有一朋友说他说他修过一台机子字库稀焊也会引起没信号了是MT列的机子。看来是有这么一回事。
希望这两例对大家有帮助。
8 MT芯片系列机子听筒无声改耳机 首先先查耳机电压有无1.2V短接耳机2.4脚。从耳机3脚飞线到听筒
9 MTK系列蕊片开机定屏[2]现在的MTK蕊片的机器很多,有些机器你没有软件,但是来的机器还是开机定屏,或是有时候定版,以及一些乱七八糟的软件引起的故障,
如果你没有软件你可以用,MTK48编程器利用解锁的方法维修机器,
很简单,MTK解锁的地址朋友都应该知道,4M,8M,16M,等。。
这样的维修方法就是把码片资料更新一下,一般的来说,软件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都是由码片引起的故障多,所以我们采用这个办法来解决码片资料引起的故障,在你把这段地址清成FF的时候,再装回按开机键,码片资料又会重新建立,这样不就解决了???但是你在写软件的时候先备份啊万一不好用,来时定版还得让它定,不能让它不开,所以先备份,再解锁 10 CPU为MT6205.6217.6218.6219低电故障必杀 [现有很多国产机CPU是MT6205,6217,6218,6219。这种CPU功能很强大,故障也多,最常见之一是开机出现电量低随即关机。此故障产生的原因是CPU电池电量检测脚没有得到电池电量数据,也就是说CPU的电量捡测脚到电池+极之间出了问题,而它们之间大多是由一排阻(1004)相连,排阻变质或假焊原因最多,CPU坏,板断线也有。6205的电量捡测脚为D6,A6(充电电量捡测)6217,6218,6219的电量捡测脚都是D6,C6(充电电量捡测)]。
11 MP3手机无声音经典必杀 故障全部头是振铃放大器虚焊,由于长时间的听歌,放大器发热造成虚焊.放大器是个很小玻璃片子加焊的时候要注意,需要把IC的方向记住,温度要高点取下然后把胶去掉再焊上
12 MT系列发射关机解决方案 发射关机,先将电源调 4。5V左右,试试看看发射关不关机,如果关机,功放坏了。
如果不关机,功放没有坏,个人认为应该还是中频和CPU有问题(个人意思)。
13 待机自动充电的维修"MT6305的电源,MT6205或MT6218等的CPU这类组合,经常碰到自动充电,表现为自动的"充电器已连接"和"充电器已移除",查一下充电管,如不行的话,电源的可能性不大,基本上是CPU脱焊,我修了好几部机子都是CPU.很多都是摔坏,要么就是压过的.
14 一开机出现天时达马上就出现几行英文 而且不断重起 把储存MP3的IC给翘了
15 MT系列出现照相,[档案存储错误]的解决办法!! 可以将储存IC换一个,也可以进入下载模式,在电脑里格式U盘就可以
16出现充电器已连接. 加焊CPU
17 屏灯不断闪 加焊CPU
18在无意中间发现一个天阔892在换错MP3储存块型号的时候回无显示,拆了就好.
19测试指令*#3646633# *#66*#
20在档按管理里面出现0字节,1在电脑格式化.2换MP3储存块,市场有三星和东芝2种.
MT开机不维持的维修 首先看电源6305的33脚有没有2.8的维持电压,如果有那就换电源,如果没有把CPU拆下来看看电源33脚到CPUC3脚有没有断线。。。。。另外也不能排除软件。。。。。
碰到过一台比较特殊。。。是26MHZ
21CPU和展讯通讯6600CPU出现耳机 把耳机的检测脚接地即可,也就是把耳机的4脚5脚短接即可
CPU为MT6205.6217.6218.6219低电故障 6205的电量捡测脚为D6,A6(充电电量捡测)6217,6218,6219的电量捡测脚都是D6,C6(充电电量捡测)。
22mp3 存储芯片损坏会造成手机开机就关机,死机,查寻存储空间为0M,进如照相机显示档案配制表错误,用手机格式化后存储空间变为0M
解决办法:将 存储芯片取下用48编程器擦空装上就好了
23如果一部MT手机只是CPU坏早成的不开机有一个现象是可以确定的就是32.768两点之间电压不一样
24修按键全不灵,,将主板左右两边的六角的电子管拆掉
MTK 3146功放短接.... 900M 6~48
25MTK--MP3--CPU6218,电源6305----4。2负以下电压不开机, 在电源的7脚到B+有一个0欧的电阻,将其短接OK。在电源的附近
26MT芯片手机,有的时候经常出现各种个人设置的问题, 但是只要掌握了他的恢复出厂设置就OK, 他的密码就是1122
华禹工控——小高
www.study-bbs.com
为华禹官方论坛,华禹将全力打造此论坛。
深圳创易电子:
www.designeasy.com.cn

网友A:
学习了,为以后维修MTK打下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