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看这个DC整流稳压电路,多谢!

楼主(2010-03-01):
有几个疑问: 1.单项桥的二极管应该如何选择?使用何种参数的管子呢?或者请帮忙推荐一个具体的型号. 2.两个电容的大小是如何确定的?请帮忙详细讲解一下 AC输入的是直流8-12V 再次感谢帮助新手!

网友A:
1.看前向整流电流和反向电压指标,可选型号1N4007
2.1mA工作电流取1uF电容,例如1A选1000uF,不过这个是工程经验值,真正的计算方式是用需要的纹波系数来算,具体方式看模电教材电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