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风001手机开发模块常见基本问题解答(一)

楼主(2010-03-01):
1. 旋风手机开发模块与普通手机有什么区别?

a:通话只是它的一个功能

b:把MTK6225功能充分的发挥出来,比如MP3、MP4、Camera、GPRS、TF、U盘等等,完全就是一个小型的电脑。通过扩展接口可以直接主控外设,大大的降低开发难度很开发成本

c:支持硬件的JAVA平台,这个是普通电脑做不到的。可以快速的开发项目,脱离硬件直接在PC机上开发。

d:支持C语言开发,了解手机开发过程

2.
能否代替普通基础平台?

旋风001手机开发模块是一个通用模块,主要包括通用主控系统和GPRS、BT、Camera、MP3、MP4、U盘、TF卡等配套外设,完全等价于一个微型电脑,并且带远程无线通讯和近距离通讯。完全可以代替普通基础平台

3.
开放的硬件和软件能否自己生产?

为我们开放的软件跟我们的PCBA是紧密结合的,就算是完全按我们提供的原理图做成的PCBA也不能跟我们的软件配套

4.
烧录程序中的问题(关于烧录程序后出现的问题,开机屏幕只显示版本,就启动不了了。)

可能原因:很有可能是烧录的程序不对,每次编译完应该在ROM下面重新选择最新的.bin文件

注意:在每次编译以后,烧录程序,在选择好引导文件以后,会弹出ROM文件,但是每次编译以后,都必须在ROM文件选择最新的.bin文件进行烧录。
5.
开关机,背景界面设置

插SIM卡->开机->设置->话机设置->待机菜单显示,手机开发模块有两个盘,一个可以用PC访问的U盘,一个内部可以访问的系统盘,建议自己的图片copy到U盘后,再把U盘中的图片Copy到系统盘中,之后把这个图片设置为界面

6.
手机上能装上个高亮led当手电用吗?

  高亮LED,可以自己加装,从前有样板的。

7.
请问那个手机模块可以当普通手机使用吗?如果我开发过程中烧坏了程序,是否提供原来的手机固件让我烧回去恢复?

当然可以当普通手机用GPRS无线数据传输,通话,短消息,彩信,把MTK6225功能充分的发挥出来,比如MP3、MP4、Camera、GPRS、TF、U盘等等。 会提供手机固件,然后,还需要把    射频参数恢复。我们的群共享文档里有全套资料提供

8. 旋风手机001手机设置恢复出厂设置,密码是多少呀?
   密码是1122.

9.
软件升级问题:

群共享里面的HUAYU_P1300_V1.5_R161.rar中的.bin文件可以通过flash_tool 直接下载到手机上进行软件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