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禹工控] 旋风001手机开发模块 JAVA开发的相关问题解答

楼主(2010-03-01):
旋风001手机开发模块 JAVA开发的相关问题解答
  1.socket通讯问题(socket的tcp/ip 通讯,java中文教程里的socket 例子)
1)sever和client 之间在PC上就能通讯上,但在手机与PC间就通讯不上?
  可能原因:a)看是否插了手机卡
  b)看你的PC是否是有公网的IP地址
  c)使用端口是否开放
  d)服务器是否配置好,客服端程序是否正确
  e)查看手机设置:
  i  接入点为cmnet(网络服务→帐号资料→GPRS→China mobile→将连接点改为cmnet)、
  ii 开长连接(主菜单→网络设定→GPRS连接)
  2)手机socket通讯的输入输出流的格式有规定吗?不可选字符都支撑吗?支持不可选字吗?
    标准的 TCP/IP
  3)程序与板子间的串口通讯的数据流呢,遇到不可显字符会截断数据吗?
   不会,二进制数据都没问题。
  4)若接受到乱码可能是设置的编码问题:
  此部分将会出各相应的测试程序
  (串口测试程序)

2.使用了MTK的例子,能否配置机器让他开机立即运行指定的JAVA程序?
可以自动执行java 程序可开机就实现java程序,进入的是java程序界面。在设置—手机设置—话机设置—自动执行java程序。即可实现。

3.目前提供那些JAVA版本的例子代码?
   摄像头preview
   GPIO,串口,并口,ADC
   条码
   RFID
   网络传输、视频网络应用、安防监控
4. 在Java,如果有中断需要处理,怎么做了?
   在java下可以开启一个任务查询,用查询方式,实时查询看是否有中断信号。
   这个时候把中断当作GPIO来用,在java下,线程很容易处理,开启一个线程。
   在java下,我们一般建议客户采用主从模式,也就是手机开发模块作为后台,实时采集,
   比如用简单的单片机作为前台来处理,这样最合理,目前给北京一卡通的项目都是这么处理的

5.如何用eclipse 导出可以在001上执行的.jar?
  在左侧栏 右键你的项目->J2ME->create package,确保你的 eclipse 是 EclipseME.

请论坛的朋友们多多支持,若有问题、疑惑在下面提出,会即时为您解答

楼主:
6. 请问一下我用异步socket时注册了MSG_ID_APP_SOC_NOTIFY_IND的回调,这会不会和别的socket连接有冲突啊?

    想做成长连接一直运行,还要让系统能收彩信

    答:  没有冲突,你可以通过socket ID来识别,就像串口一样.异步方式就 有一个统一的处理回调函数就是了.彩信的接受不受影响任务独立。

7.串口最大波特率支持多少?
   921600  建议暂时不用这么高串口最大波特率支持多少?

8.我想问是否有这样的*.jad文件,加载后在模拟手机里显示的内容和现实手机模块中的内容一样?
     java程序最大的特点就是可移植性;就是在不同的平台上获得相同的效果;
     在模拟手机上面的显示内容和现实手机模块中的内容一般情况下都是一样的.
     但是,平台之间还是会有一些差异性;比如某些平台提供了库,而有些平台没有;
     比如Camera测试程序,在有的手机上摄像头就不能用;但是在DIY手机上面可以用.
     还有串口测试程序中的tckcomm:也只能在华禹DIY手机上面用.

9.请问,我现在利用手上的手机模块能做的是什么?我只能用java编一些界面的程序,把界面做的 更漂亮些,或这说加些游戏等功能的程序,可以这样理解吗?
电脑上面能够做的,手机模块上面都可以做;而且手机上的蓝牙/摄像头/GPRS是电脑做不到的;华禹的DIY手机就是一台微型计算机。

楼主:
怎么将j2me程序安装到旋风001系列运行?

Java程序储存并安装:

a.        连接好配套的USB线,弹出usb设定窗口,设为储存装置。在电脑上我的电脑中就会出现两个盘符。

b.        将电脑上的Java程序拷贝到机器的U盘中,我们拷贝的是jar和jad文件。

c.         在p机器菜单——档案管理——记录存储——找到要安装的java程序jar文件,选择安装出现下载提示,点击是选择记录存储,开始安装。

d.        安装成功后会提示你是否执行JAVA程序,点击是直接进入了程序主菜单。

e.        删除java程序,在菜单——工具箱——娱乐和游戏——爪哇——选项——删除即可。

网友A:
导入现有项目

在EclipseME的文件—导入—常规——现有项目到工作空间。

在根目录中选项目

在根目录中选项目
点击下一步,在点击浏览选择要导入的项目,确定后完成即可在Eclipse中编辑现有项目。

串口的设置:tckcomm:"+commNum+";baudrate="+baudRate+";blocking=off;autocts=off;autorts=off"
默认的数据位为8,停止位为1个停止位,默认的校验位为0,无校验
javadoc里面midp文档的CommConnection中有说明

Eclipse打包J2ME,在真机上安装失败的原因
在Eclipse中运行正常的程序,打包后,放在真机上却出现“安装失败”的错误。如
果JAR要安装成功,则在这个包中必须有可以运行的程序,也就是MIDlet。也许大家都会说:“有啊!”是的,既然能在Eclipse中运行成功,那么程序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在于,
手机上安装JAR时,系统是根据JAD来进行安装的,JAD就是J2ME项目的描述文件,在JAD中如果没有MIDlet-1这个属性,系统会认为这个包中没有可运行的程序,也就不会安装了。所以,我们在打包的时候,一定要看看JAD中是否有该属性,没有的话,可以在Eclipse中打开JAD,进行编辑。一般J2ME工程建好后,会自动生成一个JAD文件,我们可以在工程的根目录下看到。这样打包后,在包中的JAD也就会有MIDlet的描述了。如果没有在打包之前编辑JAD的话,可以直接在包中的JAD中添加MIDlet-1:MIDlet1-name这条属性,有几个MIDlet就添加几个这样的属性,注意后面的阿拉伯数字是跟着变的,第二个MIDlet,则就添加MIDlet-2:MIDlet2-name。如何在JAR中编辑JAD,我想不用多说了吧?这样jar就可以安装成功了。

网友A:
java存储卡路径:
模拟器上:file://localhost/
真机上:file://localhost/PhoneDi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