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初始化得问题

楼主(2010-03-01):
ARM, TE, AD, AN, UG
我是个初学者,用博创得三剑客2410得开发板,使用ADS+H-JTAG,用ADX测试内存得读写都正常,但是只要载入公版得测试镜像或者是自己得程序,都会提示RDI severe Error 00602:Can't halt Target and make it enter DEBUG state。在网上找了很多资料也没能解决。。。。还求各位大虾出手啊。。。。

网友A:
这问题我试过,但是我的解决办法很奇怪。先在NANDFlash里烧进一个程序,然后再JTAG就不会有这错误提示。至于为什么我也不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LS得....
这套开发板买回来得时候里面已经有烧进去得程序了....难道是这个问题?

网友A:
我调试的时候已经把NAND格式化,所以也不确定。反正我自己是这样解决的,不知道你的可不可以这样解决

网友B:
是不是JTAG的驱动问题,或者是选择成了simulator模式

也只是猜测,错了请楼主不要见怪

网友C:
这问题我试过,但是我的解决办法很奇怪。先在NANDFlash里烧进一个程序,然后再JTAG就不会有这错误提示。至于为什么我也不明白。
引用 网友A:

那你觉得,烧写不烧写NAND FLASH有些什么区别?或者你可以试下随便找个文件烧写进去,看起不起作用?

我想,需要对处理器或RAM或别的,做某些初始化工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