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c门与od门有多少区别?

楼主(2010-03-01):
请问oc门与od门有多少区别?越多越好。

网友A:
区别就是一个是对三极管而言,一个对场效应管而言。集电极(c)开路和漏极(d)开路

网友B:
OC的意思是开集(集电极开路)
OD的意思是开漏(漏极开路)

一般是接上拉型负载居多。

网友C(2010-04-01):
OC就是open collector(集电极开路)的缩写
OD就是open Drain(漏极开路)的缩写

网友D(2012-07-23):
OC的意思是开集(集电极开路)
OD的意思是开漏(漏极开路)

一般是接上拉型负载居多。
引用 网友B:

对头。。。。一般须上拉!

网友E:
由于整个器件电路的不同,OC器件一般可以接37V的高压,而OD器件测只能接VCC+0.7V的电压。
这个应该是OC/OD器件在应用中的实际不同。

网友F:
由于整个器件电路的不同,OC器件一般可以接37V的高压,而OD器件测只能接VCC+0.7V的电压。
这个应该是OC/OD器件在应用中的实际不同。
引用 网友E:

同意在应用中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对于所接电压不同,好像不能太对吧,OD无非就是输出是一个MOS管,都开路了,无所谓什么VCC了,因为它前芯片基本上没有任何关系了呀,试想一下,试想一下如果在单片机系统中我有MOS管做一个IO的电平转换,难不成后面的电平还有跟单片机电源有关?那还搞什么电平转换呀,难道说电平转换不能用MOS?

网友:
用法上是一样的

网友E:
同意在应用中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对于所接电压不同,好像不能太对吧,OD无非就是输出是一个MOS管,都开路了,无所谓什么VCC了,因为它前芯片基本上没有任何关系了呀,试想一下,试想一下如果在单片机系统中我有MOS ...
引用 网友F:

显然你是个想当然做事的人。找个器件内部图看看或整个器件实测一下。

网友G:
不同的器件同一种用法

网友F:
显然你是个想当然做事的人。找个器件内部图看看或整个器件实测一下。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可能是指那些在输出有个接到电源的箝位二极管的芯片吧。。
如果是这种那当然输出最大只能在VCC+0.7V,但这应该不是纯粹的漏极开路。。

确实我从来没有用过OD门输出的芯片,我只找了三个OD门的芯片,
74HC07:内部电路明确有一个二极管,明确提出VO最大值为VCC+0.5V
74HC03:内部图中没有明确画出有个二极管,VO最大值为7V(与最大VCC相同,这可理解,简单计算有时可以直接将二极管压降省掉)却有一项[输出二极管电流]的参数,
CD40107:没有输出的二极管,参数中也根本没有VO这一项,阎石的“数字电子技术基础”一书中就是以它讲的OD门,并使用的双电源来说的。。

我真诚的请教一下,是不是大多数漏极开路的芯片都有那么个二极管?
我觉得从74HC03这个器件中看出,可能OD门芯片的内部图的时候可能会直接省掉这个二极管,因为如果真的是大多数情况下都会有这个东西的话。

网友H:
7楼实际是提出了OC、OD门的最大耐压问题。
1.  如果OC或OD门接有二极管到芯片供电电源VCC或VDD(OC接二极管阳极、VCC接阴极),因为存在二极管箝位,只要流过OC三极管或OD的MOS管电流不是太大,功耗小于最大功耗阈值,耐压几乎就无限制。只不过输出最高电压不会超过VCC+0.5V。

2.  如果OC或OD门没有接二极管到芯片供电VCC或VDD,OC或OD门截止时(饱和、导通时,只要流过管子的电流不大,管子在容许功耗范围内,可以不考虑耐压)其耐压是多少呢 ?37V?抑或7V?我看不少器件Datasheets并没有清楚说明。

网友I:
OC和OD的差别,你看看NPN和MOS管的差别就可以了,不同电路的OC/OD性能差别很大的。
有些只能带几个毫安电流,有些可以带几安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