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贴片机(机械部分讨论)----老许的业余作品之一

楼主(2010-03-01):
DIY贴片机初步设想讨论的也差不多了,先归纳总结一下吧。
1. 200元的超低价位贴片机先放一放,等这台基本型的DIY贴片机完工后再另开贴子深入讨论。
2. 由于考虑到懂电的网友机械部分可能欠缺一些,懂机械的网友电气部分可能也欠缺一些,因此,为便于讨论,将此基本型的DIY贴片机一拆为二,分机械和电气两大部分,分二个贴子单独讨论,最终再合拢在一起,这样可以讨论的更为细致深入一些。
接下去为具体方案实施阶段,本贴为机械部分讨论贴

----------------------------------------------------------------------------------------
机械部分初步设想:
1. 为降低成本,简化结构,方便网友克隆仿制,不采用丝杆类传动,而采用同步带直接拖动贴头运动。
2. 导向轴采用最便宜廉价的市售标准零件----光轴及标准配件,尽管精度不是很高,但用在这上面,已能可靠稳定工作了。
3. 计划共使用4套独立的传动装置,X轴、Y轴、Z轴、再加一套旋转P轴。
4. 机架准备找一张平整点的简易桌子,台面直接当基准平台,上面再加放一强塑料板当工作平台。
5. 由于传动功率不大,电机准备用二相的42或57的,网友们可自行购卖旧电机,以降低成本。

尊重声明,本机的设计思路为纯山寨版考虑问题,主要考虑网友们取材容易些,上手方便些,克隆仿制成功率高些,并非等于老许设计正规产品用此方法。

欢迎网友们在基本性能、实现结构、成本限制、技术等各个方面展开“讨论”和“拍砖”:)
老许相信,21IC上牛人超级多,会给出很多有实用价值的意见和建议的。

网友A:
贴片头哪里有卖的?

网友A:
其他都好办,最关键的就是这个了。

楼主:
其他都好办,最关键的就是这个了。
引用 网友A:

目前还没查到贴片头哪里有卖,希知道的网友告知一声,谢谢!

网友B:
有手工贴片用的吸嘴,多种直径的都有。

楼主:
有手工贴片用的吸嘴,多种直径的都有。
引用 网友B:

这主意不错,价廉物美。谢谢chunyang。

楼主:
贴片头哪里有卖的?
引用 网友A:

昨天粗查了一下相关资料,贴片头有卖,但价格贼贵,不是一般业余穷玩家能玩得起的,计划造千元左右的DIY贴片机成本预算早就超支了,呵呵,没办法,只能自已动手DIY个贴片头玩玩了,初步计划成本价控制在百元左右,这样,争取做到大家都能玩得起,一起玩。

楼主:
X、Y轴传动结构初步设想:
1. 直接使用同步轮+同步带传动,以降低成本,考虑到网友们业余制作精度不高,故加大了电机功率,选用二个57二相步进电机。
2. 导向滑台只能选择最便宜廉价的市售标准零件----光轴及滑套了,计划使用16mm粗的光轴,约500mm 4根,组成X、Y轴传动平台。
3. 上述结构组合后的贴片有效范围可控制在不小于300mmX200mm的区域内,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楼主:
贴片头旋转O轴转动结构初步设想:
1. 最好的方案是选用定制空心轴电机,转轴内部装贴片吸嘴,成本低,结构简单可靠,精度高,但考虑到网友们自行取材不易办到,故否认了这一方案。
2. 第二方案是外挂一个小步进电机,通过同步带传动至装吸嘴的主轴,带动其转动,结构复杂些,但有利于网友们自制,故基本决定选择这一方案。
3. 因带动功率较小,步进电机选42或37型的,二相步进电机。

楼主:
Z轴传动结构初步设想:
1. Z轴是本DIY贴片机中最头大的一个传动部件,至今也没想到什么好方案,欢迎广大热心支持老许DIY贴片机的网友们多提些建议和点子。
2. Z轴的作用是将贴片吸起,上移几十mm后,通过X、Y轴连动,移到相应元件位置后,再放下贴片,要求:
■ 上下移动要加缓冲,以减少对微型贴片零件的定位精度影响。
■ 由于贴片头自重较大,上移时除了要克服摩擦力,还需要克服贴片头自身的重量,因此所需动力要较大。
3. 假如是制造产品,用于工业上的贴片机,上述要求不是问题,用气动元件最合适,成本低廉,很容易解决。
4. 现在的问题是咱们业余DIY, 老许是没问题的,有空压机,但又有几个朋友家中常备空压机?
5. 如不用气源作动力,那只能用电源作动力了。
6. 用电源作动力,低成本的位移驱动部件有电磁铁、步进电机、直流电机、无刷电机等,直线电机等价格太贵,就不考虑了。
7. 用电磁铁+弹簧结构成本最低,但振动太大、对微型贴片零件的定位精度影响较大。
8. 小型步进电机的动力有限,通过皮带直接带动贴片头上移,动力不够,需加装丝杆减速增力后才行,增加了成本。
9. 直流带减速的二手小电机价格较便宜,但精确定位需加点辅助电路,较麻烦,动力选大点的,可直接通过皮带带动贴片头上移,降低结构制造成本。
10. 无刷电机我还没发现有特别的成本优势,暂时就不考虑了。

网友C:
占座听课

网友D:
支持一下,
目前没多少时间,有空也来玩玩。
用气源应该不是太大问题吧,以前修冰箱时有旧的压缩机,体积很小,我们都是改装后做随身带的抽空机和打压机的。

楼主:
支持一下,
目前没多少时间,有空也来玩玩。
用气源应该不是太大问题吧,以前修冰箱时有旧的压缩机,体积很小,我们都是改装后做随身带的抽空机和打压机的。 ...
引用 网友D:

谢谢,这个金点子好,旧冰箱的压缩机,体积小,声音轻,改做小型抽空机和压缩机确实不错,21IC上确实牛人很多,老许长见识了。

网友E:
机械的不懂,占座听课,呵呵~

楼主:
考虑了很久,既然 hebeijiang 提议能用旧冰箱的压缩机改做小型抽空机和压缩机,气源不成问题,Z轴传动结构还是觉得用气缸拖动最合适了,成本低廉,结构简单,不知网友们还有什么好方案好点子吗?

楼主:
国外DIYER的贴片机
http://www.cdle.net/bbs/dispbbs.asp?boardid=59&Id=29069

楼主:
上传DIY贴片机所用到的微型气缸资料

楼主:
上传DIY贴片机所用到的42/57二相混合式步进电机资料

网友F:
现在的贴片机不用点胶了?元件自身有粘性?

楼主:
现在的贴片机不用点胶了?元件自身有粘性?
引用 网友F:

早期的工艺是,先上红胶,再贴片,红胶是固定物料用的,最后上波峰焊。
现在的工艺一般是,先上焊膏,再贴片,利用焊膏自带的粘性,固定物料(当然,某些大而重的零件,还是需要用红胶辅助固定的),最后上回流焊。

网友E:
这个微型表贴机,喂料器如何走料呢?
另外,如何调整被吸取元器件的旋转角度?

楼主:
查了一些相关资料,硬件结构(草案)基本定型,外观结构如同18楼: 国外DIYER的贴片机
主要部件选用如下:
X轴传动:选用二根20mm粗的光轴,电机用57X76(长)的二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带动二根同步带传动。
Y轴传动:选用二根20mm粗的光轴,电机用57X76(长)的二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带动一根同步带传动。
Z轴传动:选用四根10mm粗的光轴,二个微型气缸,CJ1(4X10mm)和CJ2(10X15mm),带动贴片头和料带拖动头上下运动。
贴片头转动O轴,采用电机用42X39(长)的二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通过同步带带动贴片头旋转定位。
接下去将去市场上采购标准零配件,没有标准化零件的将出机械设计图纸自行加工。

楼主:
这个微型表贴机,喂料器如何走料呢?
另外,如何调整被吸取元器件的旋转角度?
引用 网友E:

喂料器如何走料:通过Z轴的一个微型气缸朝下运动,带住料带,然后通过Y轴运动,拖动料带运动。
如何调整被吸取元器件的旋转角度:本贴片头上装有转动O轴,采用步进电机,通过同步带带动贴片头旋转定位角度。

网友G:
【帖子跟踪标记】机械部分比电子部分,DIY难度大,做个学习记号

楼主:
【帖子跟踪标记】机械部分比电子部分,DIY难度大,做个学习记号
引用 网友G:

有同感,在21IC上,机械部分可能比电子部分,DIY难度大,但在CDLE上,电子部分可能比机械部分,DIY难度更大些。
老许的DIY山寨版贴片机总体结构已初步定型,由于为降低成本,方法广大网友们克隆仿制,精简了结构,采用一般常规的最廉价加工设备及工艺,初步估算了一下最终成品的装调后的整体精度。
X, Y 轴位移的
绝对定位精度: 优于0.2mm
重复定位精度: 优于0.1mm
以上是按最坏情况下估算的,实际精度会再高一些,如设计精度再取高,估计网友们业余DIY较难达到。
以上参数,对表贴0806物料估计没什么大问题,表贴0603物料, 精度略显低了点,准备通过计算机软件作一定的补偿,以满足表贴0603物料的实际需求。
顺便说一下,我认为贴片机最大的难点及工作量在于:
市售料带的外型精度随厂商不同而不同,普遍一致性较差,内部装物料的空间尺寸也随厂商不同而不同,物料装在料带中的随机误差较大,增加了硬吸物料(不加修正)时的位置误差(有时可能达到0.5mm以上),这是DIY简易贴片机最大的精度误差所在地,商业成品机一般都加机械或视觉误差修正系统,以修改补偿所吸物料的各种位置误差,但本次DIY贴片机,由于从制造成本方面的考虑,未加装各种物料修正系统,这个误差对表贴物料的影响,要比一般的机械加工精度要影响的更大,而机械加工精度,只要你肯多花银子,再提高一些是很容易实现的。

网友H:
简单的机器视觉也是可以实现的

楼主:
Y 轴位移早已决定采用一根同步带传动,
只是X轴位移,采用一根同步带还是二根同步带传动,考虑了很久,各种得失利弊,理论及经验反复验算考虑总结思考,最后决定,还是从降低DIY难度出发,简化结构,X轴位移传动只用一根同步带,方便网友们克隆仿制。

楼主:
机械主体结构已定型
  机械主体结构,经再三考虑,最后决定采用网友liuyu305推荐的铝合金成型材框架结构,尽管材料贵了点,精度一般,但业余玩玩已足够了,使用铝合金成型材,最大的好处是减少了机加工零件的个数,降低了网友们业余玩转DIY的难度,网友们容易就地取材克隆仿制。

网友I:
不合适。

老x用过这个,铝合金型材转角处不好固定,结合强度低、刚性差,不适合用于对角度、刚度有要求的机器。

老x的想法还是用平板,然后往上面堆砌标准件,虽然成本也高,但至少装配精度有保证。

楼主:
铝合金成型材从网上查询了一下,大的、粗壮的用料足、份量重,扎实,但价格贵,故挑选了一种还能混的过去的铝合金成型材,型号为:APS-8-3030-2NVS ,初算了一下用量,一台贴片机的用料量控制在6m以内,尽量接近6m,这样,买一根6m的铝合金成型材,就能套裁一台贴片机,铝合金成型材参考价格为30元/kg,一根长6.02m的APS-8-3030-2NVS,重量为:6.02m X 1.02kg/m = 6.14kg, 价格为:6.14kg X 30元/kg = 184.2元,再加上一点紧固件配件的成本,一台铝合金成型材框架的总价控制在200元之内。

楼主:
不合适。

老x用过这个,铝合金型材转角处不好固定,结合强度低、刚性差,不适合用于对角度、刚度有要求的机器。

老x的想法还是用平板,然后往上面堆砌标准件,虽然成本也高,但至少装配精度有保证。 ...
引用 网友I:

谢谢,老X就是老X, 21IC上少有的超级牛人,技术全面的绝顶高手,老许万分佩服,发言入木三分,一针见血,说到铝合金成型材的本质上去了,用平板,然后往上面堆砌零件,这样做是最保守的做法,装配精度容易保证。但由于这种方式机加工专用件用的较多,老许担心网友们业余制作困难较多,而使用铝合金成型材,非标机加工专用件可减少很多,很多地方可用薄板代替,大大降低网友们业余制作的难度,至于装配精度,老许希望通过合适的结构,合理的避开铝合金成型材强度低、刚性差的弱点,再通过一定的工艺手段,调整整机精度到实用的范围之内,当然,这只是老许的设想和构思,需通过实践来验证是否可行,权当带头开块试验田做下试验,如能成功,可极大的方便网友们克降仿制。
再次感谢老X,及老X的实战经验。

楼主:
老X: 你好!
仔细分析了一下各种不利的因素,想充分吸取你所言的:“老x的想法还是用平板,然后往上面堆砌标准件,虽然成本也高,但至少装配精度有保证。”方案。
归纳后搞个四不像的折中方案,既用到平板方案的精度优势,又用到铝合金成型材结构简单,组装方便的优点,反正是业余DIY, 不是搞产品,想怎样整就怎样整,呵呵!

楼主:
铝合金框架,放在木工机制板做的底板上算了。呵呵。
引用 网友J:

木工机制板太轻,做的底板不稳重,有些地方偷工减料不行的,还是采用老x的想法较稳妥:“用平板,然后往上面堆砌标准件,虽然成本也高,但至少装配精度有保证。”

网友K:
顶老许。赚些零花钱,跟着老许DIY。

网友L(2010-04-03):
建议贴头上预留摄像头的安装位置,以便增加视觉修正,贴片机如果没有视觉修正功能精度就大大降低了,简单的视觉分析修正并非难事。

网友M:
支持老许的贴片机,有套件我要订一台! :)

网友N:
支持DIY。我也想要套件

网友O:
套件是个办法,能解决机械加工问题

网友P:
建议贴头上预留摄像头的安装位置,以便增加视觉修正,贴片机如果没有视觉修正功能精度就大大降低了,简单的视觉分析修正并非难事。
引用 网友L:

顶楼主

这条建议好

网友Q:
工业铝型材作台面还是不错的,作结构件需要加筋

网友R:
顶一下如果便宜好用 弄个玩玩

网友S:
金鱼缸的压缩机也是可以用的。不过得反过来用就是了。

网友T(2010-05-11):
强,厉害,楼主绝对是精神典范.

网友U:
贴片头是个比较麻烦的问题

网友V(2010-07-05):
不知道进展的怎么样了!

楼主:
老许的同事无名英雄想制造商业化的贴片机,已在着手进行着,那俺业余玩玩的DIY方案就暂时让位,拖一段时间再说,不影响俺同事的商业化进程!

无图无真象,有图有真象,拍张无名英雄设计的商业化贴片机的底板照片,材料为球墨铸铁,约50kg重,这次未经无名英雄同意上传,以后就让他自己上传了,呵呵!

网友W:
何必自己铸,想搞成功都难了,成本没机会.

网友P(2010-10-24):
那个JJ没着落了?

网友X(2010-12-02):
炉火纯青

网友Y(2011-03-03):
一个庞大的工程啊,佩服楼主

网友Z(2011-07-29):
不知道进展怎么样了。

网友AA(2011-09-14):
期待着,出个套件

网友AB:
国外DIYER的贴片机
http://www.cdle.net/bbs/dispbbs.asp?boardid=59&Id=29069

引用 楼主:

老外用料下手真恨,就那个钢台不知道多少刀。。。

网友AC:
:)占座听课

网友AD:
这么强悍~~:loveliness:

网友AE(2012-12-20):
机械的东西比较难搞

网友AF:
这个不错,关注进展

网友AG(2013-05-11):
此贴难产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