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分析一下该电路,写得长,请大家慢慢看!

楼主(2010-03-01):
麻烦各位大虾给看一下,BUTN接按键,按下为高电平,分别控制单片机(未画出),三极管Q2,还有激光控制回路,DVDD是由单片机产生,电压是3.5V,J1接激光控制回路,与LED串联起来,电阻R101用来分流,该电路工作电流有激光回路决定,通常为24mA左右,电路目的是控制LED电流。该电路工作有两个状态:
1. 按键按下,BUTN高电平,激光回路工作,此时Q2导通,DVDD产生3.5V,由R102,Q2到地,Q1此时截止,LED1工作。
2. 按键松开,BUTN低电平,激光回路停止工作,即J1断开,Q2也截止,因为单片机可延迟7秒停止工作,此时DVDD保持3.5V7秒,Q1导通(暂且认为),此时,电流经LED1,Q1,R103到地,7秒后,DVDD为0,此时Q1截止,LED灭。
该电路目的是使两个状态LED的电流大致相等,亮度能一样,在状态1里,LED工作电压为2.V,因此R101上电压为2.7V左右,电流为13mA,led上电流为10mA左右,在状态2里,不能确认Q1是工作在放大状态,还是饱和导通状态,R102,R103阻值是我试出来的,量了R103电压是2.8V,此时R103电流也是10mA左右,虽然效果达到了,但跟理论计算对不上,所以请大家帮忙看一下整个电路,分析一下Q1如何工作的,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判断Q1的状态可通过测试其基极电压(Vb1)然后计算得出,你是怎么计算的?跟理论对不上说明你的计算方法有误。

楼主:
我的计算:
状态2时,DVDD=3.5V,Ib=3.5-0.7/2.7k=1mA, 而集电极Ic为9mA,这样看Q1应该是饱和导通,
实际测量基极电压Vb为3.14V,R103上的电压为2.4V,Q1的Uce电压为4.1V, 这样看又像放大状态,但电流又不对,该怎么计算啊。

网友B:
R102=(3.5-Ic*R103-0.7)/Ib,  Ic=10mA,看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a,  Ib=Ic/a.

网友C:
你不是测得R103上的电压2.8V吗?怎么又2.4V了?

网友D:
不知道到底想问些什么,倘若只是想知道,Q1的工作状态,那么只需知道集电极和基极的电压,假如集电结反偏就是放大状态;集电结正偏就是饱和状态。

网友E:
R103 上的直流电压没有计算

网友F:
看图决定下不下

网友G(2010-03-31):
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猜测如下:
1. DVDD是一个输入输出口, 即能输入又能输出.
2. DVDD内部具有上拉功能.
3. 通常状态下, DVDD处于输入状, 当检测到高电平后, 变成输出状态, 保持7S时间. 如果按键按下6.9S后, 抬起, 那么DVDD只再保持0.1S. 至于这7S应该包括按下的时间.
4. 当7S后, DVDD重新变成输入状态. 等待下一次按键按下.

至于测量的R103为2.8V. 呵呵...
这是对的.
DVDD为3.5V, 其实R102流过的电流比较小. 最简单的计算如下:
R102(DVDD的另一端)的电压:
V102且认为是DVDD:
由于饱和导通(这个就不用算了).
那么对于三极管而言, VBE大概在0.6V~0.8V(至于多大, 不同的电流,不同的三极客也不同).
一般情况下在0.7V左右.
3.5V -  0.7V = 2.8V左右.
上面的计算, 至于为什么, 慢慢体会吧.
有空的时候多翻翻<模拟电路>低频部分的三极管吧.弄明白了, 以后遇到这样的电路就不用那么麻烦算了. 看一眼就知道电压是多少了.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LS每次按键的时间应该不会超过1S吧. 所以会认为按键抬起后,会延时7S左右.

网友H:
LZ 你的电路仿真软件是什么啊 请问在哪下的

网友(2010-05-29):
10# 草履虫 x

想再次请问下  为什么工作在饱和状态

还有LZ  你是否能解释下  按下BUT时为什么Q1是截止的啊?小弟新手,还望指点。

网友I:
计来计去烦。
把270接到Q1的C极去。
重调R102

差点忘了一点。不调R102,而是在Q1基极处串一合适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