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禹工控] 学习wince中断时将资料整理成一篇**,和大家共享(二)

楼主(2010-03-01):
转载:http://www.study-bbs.com/thread-29658-1-1.html
2 OAL层中断程序汇总
关于WinCE的中断处理,OAL主要是实现了ISR部分,一般IST会在设备驱动中实现。架构如图:硬件中断产生以后,会导致内核ISR的运行,然后由OAL中的ISR来处理相应的中断,最后导致相对应的IST运行完成真正的中断处理。所以在WinCE中,中断处理由ISRIST共同完成。ISR主要完成中断源的确定,屏蔽该中断并返回给内核相对应的系统中断号,ISR应该尽量短小。IST则是完成真正的中断处理,比如数据的传输和解析等。当然不是所有的中断处理都需要ISRIST,看需要,比如WinCE的系统Timer中断就只需要ISR完成。

2.1 在OAL中支持中断,需要实现以下几个中断处理函数
a. BOOL OEMInterruptEnable(DWORD sysIntr, VOID* pData, DWORD dataSize)

sysIntr:要被使能的系统中断号

pData:传入的数据指针,该数据由InterruptInitialize函数传入

dataSize:传入数据的大小

该函数用于使能某一个硬件中断。在设备驱动调用InterruptInitialize来初始化一个中断的时候,内核就会调用该函数来使能相应的硬件中断。

b. VOID OEMInterruptDisable(DWORD sysIntr)

sysIntr:要被屏蔽的系统中断号

该函数用于屏蔽一个硬件中断。如果设备驱动调用InterruptDisable函数,则该函数会被调用。

c. VOID OEMInterruptDone(DWORD sysIntr)

sysIntr:要被重新使能的系统中断号

该函数标志着一个中断处理过程的完成。当设备驱动调用InterruptDone函数的时候,该函数会被调用,重新使能相应的硬件中断。

d. ULONG OEMInterruptHandler(ULONG ra)

ra:指令计数,在实际应用中,没有太大意义

当硬件中断产生的时候,该函数就会被调用完成ISR部分的中断处理。一般会在该函数中读取系统的中断标记位,确定中断源并返回相应的系统中断号。

e. void OEMInterruptHandlerFIQ(void)

针对于ARM处理器,该函数用于处理快速中断。

上面5个函数完成了中断的相关处理。这里要提到两个概念:IRQSYSINTRIRQ是指物理中断或者叫硬件中断,而SYSINTR指的是系统中断,也有的地方称为虚拟中断或者逻辑中断,我个人觉得还是叫系统中断比较好。每一个IRQ会和一个系统中断SYSINTR相对应,当硬件中断产生时,ISR实际上是处理IRQ中断,然后返回相应的系统中断SYSINTR给内核,内核会根据相应的SYSINTR触发相应的IST来完成中断处理。

IRQSYSINTR之间的对应关系称为映射,分为静态映射和动态映射。静态映射是指在系统编译时IRQ已经和SYSINTR相对应,一般通过OALIntrStaticTranslate函数来实现。而动态映射是指WinCE系统启动后,动态关联IRQSYSINTR,一般通过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REQUEST_SYSINTR)来实现。

SYSINTR的类型在nkintr.h中定义,OEMInterruptHandler函数在处理完中断以后,会返回不同类型的SYSINTR给内核,内核会根据返回值进行下一步操作,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SYSINTR_NOP:表示不需要进行任何处理

SYSINTR_RESCHED:表示要进行一次系统调度

SYSINTR_CHAIN:表示不是该中断源产生,在中断链中寻找下一个中断

SYSINTR_RTC_ALARM:表示RTC报警产生

SYSINTR_TIMING:用于ILTiming测试

SYSINTR_PROFILE:用于系统的profile

SYSINTR_FIRMWARE:用于用户自定义系统中断号,所有自定义的系统中断号都应该基于该值进行累加加1,这些自定义的系统中断号用于和IRQ一一对应。

楼主:
2.2 PQOAL架构下中断的实现

在以前,如果要实现OAL中的中断部分,我们需要自己建立一个IRQ表和一个SYSINTR表,然后实现前面提到的5个函数,还要实现一个InterruptInitialize的函数,该函数用于初始化中断,会在OEMInit中被调用,就完事了。自从WinCE5.0以后,微软提出了PQOAL架构,中断的实现变得“曲折”了。要实现的函数如下:

1. BOOL OALIntrInit()

该函数为中断初始化函数,会在OEMInit中被调用,用于初始化系统的中断,以及完成一些中断的静态映射。

2. BOOL OALIntrRequestIrqs(DEVICE_LOCATION *pDevLoc, UINT32 *pCount, UINT32 *pIrqs)

pDevLoc:一个DEVICE_LOCATION结构指针,包含设备信息

pCount:作为输入表示最大的IRQ数,作为输出表示实际获得的IRQ数

pIrqs:指向一个实际获得的IRQ数组

该函数用于通过设备的物理地址来得到IRQ信息,一般用于总线设备。

3. BOOL OALIntrEnableIrqs(UINT32 count, const UINT32 *pIrqs)

count:要使能多少个IRQ

pIrqs:要被使能的IRQ数组

该函数用于使能IRQ中断,该函数会被OEMInterruptEnable函数调用。

4. VOID OALIntrDisableIrqs(UINT32 count, const UINT32 *pIrqs)

count:要禁用多少个IRQ

pIrqs:要被禁用的IRQ数组

该函数用于禁用IRQ中断,该函数会被OEMInterruptDisable函数调用。

5. VOID OALIntrDoneIrqs(UINT32 count, const UINT32 *pIrqs)

count:要重新使能多少个IRQ

pIrqs:要被重新使能的IRQ数组

该函数用于重新使能IRQ中断,会被OEMInterruptDone函数调用。

除了上述5个函数以外,还要实现的一个重要函数就是OEMInterruptHandler了,这个函数前面介绍过,这里不说了。实际上在WinCE5.0以后,在/Platform/Common/Src/Common/INTR/Base目录下有个“map.c”文件,该文件实现了中断的相关接口函数,实现了中断的动态/静态映射,还完成了SYSINTR与IRQ之间的转换,我们只需要实现对硬件中断的操作和初始化就可以了。

最后还有几个函数要说一下,如下:

BSPIntrInit:被OALIntrInit函数调用

BSPIntrEnableIrq:被OALIntrEnableIrqs函数调用

BSPIntrDisableIrq:被OALIntrDisableIrqs函数调用

BSPIntrDoneIrq:被OALIntrDoneIrqs函数调用

BSPIntrRequestIrqs:被OALIntrRequestIrqs函数调用

这些函数可以被称为板级中断处理函数,总感觉这些函数有点多余,一般实现了OALIntrInit,OALIntrEnableIrqs,OALIntrDisableIrqs,OALIntrDoneIrqs和OALIntrRequestIrqs就可以了,但这是基于处理器级的实现,对于基于同一处理器的不同的板子可能中断要做一些修改,这些修改就可以在BSPIntrInit,BSPIntrEnableIrq,BSPIntrDisableIrq,BSPIntrDoneIrq和BSPIntrRequestIrqs里面完成。

在这里,OAL中的中断处理函数基本都介绍了。我想最好的理解方法就是看代码了。一般在OAL中只是做一些开关中断和清中断标记位的操作,真正的数据处理交给IST去做。但有的时候,有些特殊设备的中断会很频繁,IST来不及响应,解决办法就是在ISR中将数据保存在一块内存中,然后根据需要,每隔多少个硬件中断返回一次系统中断,从而激活IST将数据一次性读走,这里涉及一个问题就是在ISR和IST中共享数据,在config.bib中预留一块共享内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