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禹工控] wince常见问题

楼主(2010-03-01):
1.  内存的分配

      内存分为2个部分。一个是存储内存 另外的才是程序内存。 存储内存并不好理解, 简单的说就是一个虚拟的内存硬盘。存储内存的出现是有历史原因也符合嵌入式的现状。 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嵌入式系统差别于传统PC,明显的差别是嵌入式系统可以没有硬盘,往往也都没有硬盘。

     WinCE是可以定制的。 当然也可以定制成为我们容易理解的PC模式。但是默认的是定制成存储内存的方式,这种方式的优点自不必提,最重大的缺点是:因为是虚拟内存盘,所有保存在这里的文件和数据,掉电后都会丢失,这意味着很多需要安装的软件,尤其是安装在windows目录下面的软件,断电开机后都没法用了。

    P1310也是采用默认的方式,使用存储内存。 当你往目录里面保存文件时候,除非是nand或者sd卡目录,否则都是保存在虚拟内存盘中。考虑到使用虚拟内存盘的情况并不是很多。p1310将虚拟内存的空间设置的尽可能小。 这个大小在开机后可以由用户进行改变,在控制面板 - 系统 -内存中 可以拖动分配二者的大小。

   有一种情况会需要顾及到虚拟内存盘大小:
   当使用vs2005联机调试时候。 vs2005可以设置将你编译好的exe部署在p1310的某个目录上面。如果是部署在内存空间里面。有可能会出现空间不够的情况。请在控制面板里面重新分配后再部署。

楼主:
2  飓风001开发的时候是直接写完程序拷贝到这个机器上运行的么?有什么开发工具,或者调试工具?

    直接拷贝到机器的方式是可以的,但是不便调试。
    飓风001(P1310)支持联机调试,可以在vs2005中对p1310的应用程序进行单步,断点等调试,类似于PC软件开发和调试。
    联机调试 仅需要安装ActiveSync软件,这个可以从微软网站或者我们FTP下载获得。 该软件包含了P1310的usb驱动,安装后通过usb线连接P1310建立同步连接。 同步连接建立后,vs2005即可以联机调试。
    软件需求:1、需要开发工具vs2005或者EVC,EVB
                   2.  需要安装ActiveSync 4.5
                   3. 需要安装SDK。 可以从微软网站下载Standard SDK,大概百兆。

     注意:. 如果存储内存不足会导致部署失败,请参考1楼最后一段进行配置。

3. 我用p1310为什么在系统信息写的内存32M,而华禹介绍的是64M呢?

    P1310目前提供的版本的确是64M的物理内存。
    因为Windows CE自身镜像大小大概32M,运行时候是要把镜像加载到内存运行的,所以启动后看到的只有30多M了。
    对于绝大部分嵌入式程序,30M的内存是足够的,如果遇到不够的情况有下面的解决办法:
    1. 使用xip技术。 这使得加载到内存的镜像从32M压缩到很小,windows ce启动后可以获得60M内存
    2. 换成128M或者更大的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