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看这样PCB布线会干扰吗?

楼主(2010-03-01):
一条是音频线,一条是数字信号线

楼主:
2条线不是平行走,这样数字信号线会干扰模拟信号线吗?

网友A:
通常不会。除非是较长的并行线且离得过近,一般不会发生太大的串扰。当然,如果是高频或高速电路的话,其PCB设计理念大为不同。

网友B:
就我看来,不会的

网友C:
两信号线产生的磁感应线较少互感彼此,不怎么会。

网友D:
最好中间使用地线隔离,否则音频底座很偏大

网友E:
HIFI发烧的人可能可以听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