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寄存器的小问题

楼主(2010-03-01):
MCS-51的串行口数据缓冲器SBUF是一个专用寄存器,包含了接收器和发送器寄存器。接收缓存器前加上一级输入移位寄存器,这样目的在于接收数据时避免发生数据帧重叠现象,以免出错。而发送时不用

为什么呢?移位寄存器的作用是什么?

同步脉冲移位输出端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CPU运行速度快,外部器件慢

楼主:
我只知道移位寄存器是暂时存放数据的部件,但不知道在这里是干嘛的。
新手,学习中:)

网友B:
这种结构为双缓冲器结构

网友B:
接收缓冲器前还加上一级输入移位寄存器,这种结构为双缓冲器结构

网友C:
假如你连续接收几个字节,那么如果你的波特率很高,在你这一次传输结束后,你的CPU没有来得及去读buffer,那么这次数据就会被后面的数据冲掉,给你的反应时间很短(一个位的时间Bit),然而双缓冲结构就不一样(一个字节的时间Byte),这样CPU有足够的时间去读buffer,移位寄存器像是一个流水渠一样,水从这边毫不改变的流到对面。

网友D:
支持6楼说法

网友E:
移位寄存器:不但可存放数码,而且在移位脉冲作用下,寄存器中的数码可根据需要向左右移动

网友F:
进来看看哈,也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