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实现的滤波器增益非线性问题

楼主(2010-03-01):
我用运放实现了一个滤波器,但是它的增益是非线性的,增益随着幅度的增大变小,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把电路和实验条件贴出来,否则没办法讨论。

楼主:
用示波器测波形,结果是非线性的

楼主:
用示波器测波形,结果显示输入和输出不是线性的,

楼主:
上边是电路原理图

网友B:
器件的非线性所致。原因有二,其一是器件本身线性性较差,其二是信号过大以至于接近饱和区域。

楼主:
器件的非线性所致。原因有二,其一是器件本身线性性较差,其二是信号过大以至于接近饱和区域。
引用 网友B:

器件本身没有问题,信号没有到达饱和区域

网友A:
3楼:
既然是用示波器看到的非线性,为何不贴波形图?

4楼:
此等电原理图,型号没有,元件数值没有,不贴也罢。

网友C:
是你的信号频率太高了吧。

网友D:
这几个电容一定要高品质的,应该是电容影响的

网友E(2010-05-12):
我认为是频率太高了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