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头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0-03-01):
各位大虾,请问#include <absacc.h>中absacc.h文件是系统自带的吗?见过很多程序开头都有这个。偶还很菜,问得简单不要笑话哈!

网友A:
用“#include<absacc.h>”即可使用其中定义的宏来访问绝对地址

网友B:
这个看你想做什么吧,帮你顶下,不过3楼说的绝对地址可以用关键字 __at 来绝对定位

网友C:
回答是肯定的

网友D:
在程序中,用“#include<absacc.h>”即可使用其中定义的宏来访问绝对地址,包括:
CBYTE、XBYTE、PWORD、DBYTE、CWORD、XWORD、PBYTE、DWORD
例如:
rval=CBYTE[0x0002];指向程序存贮器的0002h地址
rval=XWORD [0x0002];指向外RAM的0004h地址

这是百度的回答

网友E:
:lol楼上回答有意思

楼主:
谢谢,各位了,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