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单双电远供电问题!

楼主(2010-03-01):
运放的单双电远供电问题!
如果一个双极性信号输入,在单电源供电的情况下是什么样的输出啊?

楼主: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跟你每一极输入与电源地之间的电压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输入信号是的对地(运放的电源地引脚)是-1到1的正弦波双极性信号,,运放的接法是放大2倍的反向比例运算放大电路,运放应该输出何种波形?

网友B:
-2到+2的正弦信号,相位与输入相反

网友C:
楼上是不是想揪着头发把自己拉起来。

网友D:
负半周会被削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问一下高手,输出电压最高可不可以达到电源电压?

网友D:
不行,输出级有压降,采用轨对轨输出型的运放可以很接近电源电压。

网友E:
采用轨对轨运放,其输出可以非常接近电源电压。

网友F:
在单电源工作时除了轨到轨输出,还要可以0输入型的运放

网友A:
单电源供电,任何一极有负电压都不行,楼主可找本书看看运放内部结构。

网友C:
单电源供电还可能出现一种错误:输出与两输入端电位不符。例如同相输入端电位为+1V,反相输入端电位为-1V,输出却为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