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T91SAM7S64 TC中断问题

楼主(2010-03-01):
void AT91F_TC_Open ( AT91PS_TC TC_pt, unsigned int Mode, unsigned int TimerId)
{
    unsigned int dummy;
    //* First, enable the clock of the TIMER

     AT91F_PMC_EnablePeriphClock ( AT91C_BASE_PMC, 1<< TimerId ) ;

    //* Disable the clock and the interrupts

TC_pt->TC_CCR = AT91C_TC_CLKDIS ;
TC_pt->TC_IDR = 0xFFFFFFFF ;

    //* Clear status bit

        dummy = TC_pt->TC_SR;
    //* Suppress warning variable "dummy" was set but never used
        dummy = dummy;

    //* Set the Mode of the Timer Counter

TC_pt->TC_CMR = Mode ;//可设置时钟分频

    //* Enable the clock
TC_pt->TC_CCR = AT91C_TC_CLKEN ;
//* End
}

__inline void  AT91F_AIC_Trig (
AT91PS_AIC pAic,     // \arg pointer to the AIC registers
unsigned int irq_id) // \arg interrupt number
{
     pAic->AIC_ISCR = (0x1 << irq_id) ;// 置位中断,
}

void timer_init ( void )
//* Begin
{
//* Open timer0
    //捕获模式; 1024分频;
  AT91F_TC_Open(AT91C_BASE_TC0,TC_CLKS_MCK1024,AT91C_ID_TC0);
    //* Open Timer 0 interrupt
    //AIC高级中断控制;中断ID: 12; 优先级: 1; 电平敏感触发.
AT91F_AIC_ConfigureIt ( AT91C_BASE_AIC, AT91C_ID_TC0, TIMER0_INTERRUPT_LEVEL,AT91C_AIC_SRCTYPE_INT_LEVEL_SENSITIVE, timer0_c_irq_handler);
AT91C_BASE_TC0->TC_IER = AT91C_TC_CPCS;  //  IRQ enable CPC

//开AIC中断
AT91F_AIC_EnableIt (AT91C_BASE_AIC, AT91C_ID_TC0);
/ /置位中断,
AT91F_AIC_Trig (AT91C_BASE_AIC,AT91C_ID_TC0) ;
//* Start timer0,软件触发执行:计数器复位,时钟启动。
AT91C_BASE_TC0->TC_CCR = AT91C_TC_SWTRG ;
}

问题1:电平敏感触发如何指定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问题2:置位中断AT91F_AIC_Trig (AT91C_BASE_AIC,AT91C_ID_TC0) ;有什么作用?

问题3: 定时器在什么时候会产生中断,与开软件触发有什么关系?

我是初学者,望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A:
电平触发有相应的寄存器可设置,中断逻辑要详细看芯片相关章节,定时器溢出时会产生标志位,如中断允许,则触发CPU执行中断处理。

楼主:
它这里没有给定时器付初值呀,它只是定义了一个1024分频,
然后 计数器复位,时钟启动。没赋初值。
//* Start timer0,软件触发执行:计数器复位,时钟启动。
AT91C_BASE_TC0->TC_CCR = AT91C_TC_SWTRG ;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呢?

楼主:
定时器从初值0x0000启动,0xFFFF产生溢出,但没有使能计数溢出使能,它也能进入中断程序吗?我看这个例程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