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单片机串口USART工作模式问题

楼主(2010-03-01):
AVR单片机串口工作模式有同步模式和异步模式,异步模式比较好理解,同步模式我就不太清楚了!
请问数据是由外部输入进来的,AVR做从机使用,
当单片机工作于同步模式下时,数据是如何与单片机进行通信的?
外部有两根线需要接入,一根是时钟线,另外一根是数据线,那么如何接线比较好呢?
我用的是MEGA16单片机...
谢谢您的关注!

网友A:
同步模式我也不清楚,有点没理解

网友B:
建议找本书,上面一般有电路的示范

网友C(2010-04-10):
没用过同步模式

网友D:
正在用,没成功

网友E:
都是些什么回答!

网友(2012-06-27):
我试用过M16 USART的同步模式,和SPI有点很大不同,它在发数据时还带有起始位和结束位!如果仅是两个带USART的单片机则可用同步模式同步通讯,若是和SPI口对接则会有问题

网友F:
同步模式下需要三根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