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RAM问题

楼主(2010-03-01):
近来写了一个简易的单片机时钟程序,程序能保存在外部的数据存储器中,程序的各部分功能都实现了,但是连在一起的时候去在lcd上显示乱码(主要是秒钟)。思来想去,感觉程序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观察;了一下,我的程序中间有很多的变量,而我用的STC8952的单片机的RAM也只有512字节,显然对于这样在变量申请空间的时候就会出现内存空间重复的现象。。。。这些如何避免呢!高手请指教一下!

程序代码

网友A:
keil在编译的时候会自己给你分配好的,只要编译没有报错,内存就没有冲突,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自己定义的全局变量冲突了(主要是绝对定址的那种),还有就是程序有BUG。

楼主:
回复2楼的:“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自己定义的全局变量冲突了(主要是绝对定址的那种)”,能不能把这就话详细的解释一下?能不能这样方向推理:"假若我的程序中没有定义定义绝对地址的全局变量,那问题就不会出现在绝对地址中"。请指教一下!把问题细化一下哈····

网友A:
原则上来说,就是你把不相关的程序一段一段屏蔽掉再来测试,屏蔽到哪里问题消失,就从哪里开始找,不过要当心各种问题见的相互影响,屏蔽掉后问题解决的地方,不一定就是出问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