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总线协议的疑问

楼主(2010-03-01):
最近在看单总线协议,有一点不太明白:比如说一条单总线可以挂多个从机,而如果这些从机都属于是一个族的,他们之间又该如何互相识别。加入一条总线上挂多个DS18B20,他们可以工作吗?主机如何识别这些从机?
谢谢各位的答疑!!

网友A:
单总线指令共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就是ROM指令,用来呼叫总线上某一个器件的ID。如果总线上只有1个器件,则可跳过ROM匹配指令。
好好看DATASHEET吧,上面写得很清楚的。

网友B:
如果多个SLAVE,首先得把每个的ID都搜索出来,要操作哪个,就先MATCH一个,然后就可以操作了。DATASHEET写得很清楚。

网友C:
各自有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