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键盘溅了一点水,按一个键出两字符,何故?讨论一下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0-03-01):
俺的理解,笔记本的键盘应该是直接挂在那个人机接口的芯片上的吧。就是将台式机的键盘接口单片机和外接键盘合二为一。同时管理电源等功能。

网友A:
残留电解质导致键盘开关阵列间的绝缘电阻下降所致,拆开键盘下面的开关板用无水乙醇清洗即可解决。

网友B:
拆开用酒精清洗,然后吹干。
越早处理越好,还晚些导电层可能就会被电解、腐蚀了,那就没救了。

网友C:
拆开用酒精清洗,然后吹干。
越早处理越好,还晚些导电层可能就会被电解、腐蚀了,那就没救了。
引用 网友B:

X叔,吹,是用什么吹的,电吹风?还是那种气枪?

网友D:
乌龟MM,用嘴吹。。。

网友B:
听说是应该用牛皮吹。

楼主:
全拆开了,上图片。

楼主:
白颜色的电路胶片在底下,有线条,黑色的在上线,好象看上去也有线条,导电橡胶在黑胶片上。这黑胶片如果有线条,如何与下层胶片连接的呢?有些不解,压接?

网友D:
键盘3层,就是个矩阵键盘,上下两层是线路,中间一层隔开。对应按扭地方开孔,按下时候可以让上层和下层直接接触或非常接近。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的主意,看明白了,电路是全在底下,与流戏机的手柄是一样的。

网友B:
不是的。

一般薄膜键盘(现在的键盘绝大多数都是这种)是由3层薄膜组成的,其中上下两层有印刷上的对应的导电线条和触点,中间层纯粹起隔离作用,使上下两层平时接触不到。
当按键按下时,按键对应位置的软胶被压下,然后把对应按键位置的上层薄膜压下去,使上层薄膜的触点接触下层薄膜的触点,从而构成回路,再由CPU程序行列扫描检测出对应的按键。

键盘进水的话,由于非纯水的导电性,而不同按键线条间有电压差,所以会形成离子导电回路,从而腐蚀导电线条、触点,所以要尽快做清洁、烘干处理。

楼主:
哈哈,那跟我们用在嵌入式系统上的键盘是一样的了,这个要坏了,没法修。我在网上搜了一下,答案都是导电橡胶,还有什么银漆,给误导了,刚才找了块旧表量了一下,按键的部位是不导电,老X说的是对的,按键开关在中间。

网友D:
老X,你还没说中间层开孔呢.

酒精洗吧 捣鼓肠子.

网友E:
先不要处理,晒一天再看。

网友F:
恭喜楼主,,,,,O, MM。 按一下O来一个MM。我准备也在偶的笔记本上浇点水....

楼主:
今天把溥膜拨开来擦了一遍,现在按数字0时不出两个键,但最下面一排ZXCVBNM等功能出错,按M时成了数字6,原来是按一下显示6和M,呵呵,看来情况不妙,连线和胶连的地方没使劲拨,明天再试试,死马当活马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