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可以控制6-12个LED数码管的驱动芯片?

楼主(2010-03-01):
1. 数据串行输入
2. 易于购买
3. 能带动6个LED(用2块),或者直接带动12个LED.

计划用MC14499这个片子,但是找不到现货,如果订购也要几十块。

多谢帮忙!!

网友A:
任何单片机可以吗?只要总电流不超过单片机限制。

网友B:
12个的有,找可以控制4个点的ic就是

网友C:
关键是要怎样控啊?

就点亮它? 这就多得很了....

楼主:
补充:
1. 数据串行输入
2.能驱动10-12个LED芯片
3.价格便宜,容易买到

多谢了!!!!!

网友D:
89C2051,同步串行或异步串行均可,15个I/O口除去串行线,还剩13条。缺点是需要一片晶体和复位电路。
ATmega8,连晶体都不需要,自带时钟,自带复位,除了串行线,至少可以带20个LED,有3条线可以实现LED亮度渐变。
要价格便宜,还是用两片74HC595合适。

网友C:
可以用STC的呀,内带RC振荡器,复位都不接元件,几块钱一片.

网友E(2011-07-19):
看看这篇帖子吧,一系列的驱动芯片http://www.**/member/index.php?uid=rmb8848&action=viewarchives&aid=204831 12个数码管可以用TM1629D哦

网友F:
CAT9555 I2C通信,16路IO输出,一片搞定,一般驱动LED没有问题

网友G:
用过CH452,很好用。

网友H:
还好不是很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