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高频电平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0-03-01):
有一个高频信号,1M的脉冲,幅值是5V的,我想转换3.3V的电平,应该怎么做?

楼主:
如何分压?串一个电阻?三极管可不可以?或光耦可以吗?带宽能满足吗?

网友A:
两个电阻分压,最简单。条件是源阻抗够小。
三极管当然可以,但需要较高电压的电源,耗电也较大。
光耦也可以,需要用高速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