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看这个三极管用什么参数的?

楼主(2010-03-01):
请帮忙看下,图中的三极管和电阻分别用多大的好?

三极管最好能推荐个具体型号

多谢了!!!

网友A:
三极管用常见的9012或者8550即可,或者别的满足电流的PNP管;
电阻就按图中的数值,已经比较合适了,然后根据实际亮度调整下R2~R15的值即可。

网友B:
建议用8550 亮度调节r2~r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