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摇杆(电位器)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与调速

楼主(2010-03-02):
请教高手:我想完成用摇杆(电位器)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与调速,

想要完成两个轴的正反转、停机(加电状态)、S曲线变速,不知能否完成,清高手帮助。

具体的:摇杆在中间(回零位置)两个电机静止(但须加电保持扭距),

摇杆持续上推,X轴电机正向加速(S曲线加速),摇杆停(保持)在某个位置,电机也保持某个恒定速度;

摇杆持续下拉,X轴电机反向加速(S曲线加速),摇杆停(保持)在某个位置,电机也保持某个恒定速度;

摇杆持续左推,Y轴电机正向加速(S曲线加速);摇杆持续右推,Y轴电机反向加速(S曲线加速),

摇杆回中,两个电机停转,(加电状态)。

参考电路板:

最终控制设备:
用摇杆(电位器)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与调速

请教高手。电路该如何设计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不难啊。
PWM调速。
ADC测电阻位置
很好做的

网友B:
那个芯片是个单片机,作用就如LS所说。

网友C:
用个带两路PWM、AD的单片机做就行了

楼主:
ML4428带两路PWM吗?

网友D:
图中用的芯片,从外围零件位置分布电路走向来分析,可能用的是MPC82E52(STC82E52)

网友D:
图中用的驱动芯片,从外围零件位置分布电路走向来分析,可能用的是L298

网友E:
仅仅是电位器控制PWM,不存在电流闭环、速度闭环等
精度不高,应该所谓的S曲线也是个噱头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直接把电位器接在L298N的6,11脚上马?

网友F:
有个小三角,估计是MEGA8

网友E:
需要一个单片机,完成AD采集、PWM输出
当然如果你需要提高精度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
可加我Q: 1869 1650

网友G(2010-04-11):
应该不难,只要你想

网友H(2020-02-05):
楼主你好,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求指教13858852468,qq923564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