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CE GUI缓存更新方式咨询

楼主(2010-03-02):
在目前一个项目中使用了320*240的液晶屏,这个液晶屏内部自带了TFT-LCD液晶控制器HX8347。这个液晶屏模块对外没有引出RGB接口的TFT接口,只保留了并行接口6800类型,8080类型两种;项目使用Windows CE 5.0操作系统,操作系统程序员在调试的时候,觉得这两种接口在6800、8080接口都不可以使用(性能不佳,传输速度慢),从性能角度来说,要使用RGB接口,在显示数据传输的时候使用DMA方式。

目前有点疑问询问一下:
1. 在Windows CE 5.0 的GUI下,刷新显示缓存区数据的时候,是不是一次将整个缓存区的数据全部更新一次,而不是只更新改变了的区域?
(假如是只更新变化的对应区域,那么在显示动态的图像的时候就会流畅些,而将整个缓存区刷新的时候,那么刷屏的速度将会很慢)

2. 有谁在Windows CE下使用过6800、8080的接口TFT-LCD,显示效果(刷屏速度)如何?

网友A:
嵌入式开**坛也看到了您的这个帖子

网友B:
不要在WINCE下使用68K或I80接口的LCD,不是因为速度慢,而是要考虑到多任务系统下的数据重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