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电池满电检测IC

楼主(2010-03-02):
目前一个产品需要用到一款电压检测IC,要求:IC工作电压1.8V-3V,检测电压2.9V,封装SOT-23,25都行。用于镍氢电池满电检测,找了几款,都是低压检测,说我现在的要求是从低到高,如果用从高到低(也就是低压检测IC)的话不准,搞得我很不明白。我想用低压检测IC也应该是可以的吧,当电池电压低于2.9V的时候,电路不起控,当电池电压高于2.9V(考虑镍氢电池用久后电压会有误差)的时候电路就起控,这样不行吗????还请大家给说说或是推荐一款检测IC,先谢谢!!!

网友A:
从低到高有0.05v~0.1v的回差, 只是2.9v没有这档次.
HT7027 才0.70元/只

楼主:
他们都叫你老TYW叔,我就称你W叔了,我已经找厂商送样了,谢谢!!!

楼主:
我昨天有收到二款3V的样,都是要到3.1V时才起控,还是达不到要求,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其它的介绍???如果没有2.9V的,2.8V的也可以试试......

网友A:
先用电阻分压,再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