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B的电源线和地线这么处理合适吗?

楼主(2010-03-02):
下图的顶层电源线和底层的底线会不会形成电容产生影响啊?谢谢。

网友A:
什么电路?射频吗?否则都无所谓

楼主:
噢,下面是一个DC-DC电源模块,上面是一块Trimble的OEM板

楼主:
不是射频,就供电

网友A:
这么走就行,不用考虑那么高深
你把pattern别搞那么多直角就行了

楼主:
我就直接用FILL,还要用线把角改成弧形的好点吗?

网友B:
20M以下的信号根本不用考虑这些

网友C:
美观方面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呵呵

网友D:
电源线搞点直角影响不大

网友E:
这么走线没关系,但是 面积的时候最好 不要有直角,做成两个135° 吧,

楼主:
为什么直角会有影响呢?可以说说原因吗?

网友F:
怎么看不懂啊!

网友G:
回复 楼主:

高频状态下, 貌似是形成了一个天线, 会造成电磁干扰吧、、  不是很清除、、